喷画机器维修技巧

楼主(2010-06-02):
一、机械部件的拆装部分:
机器的水平安装:
整机的安装要注意水平的调整,其中以放布系统的水平最为重要。调整方法如下:
先打印几卷材料(要求这些材料居中放置),如发现这些材料有规律性的往一边偏移,则升高该侧的脚轮,升高之前将垫板放置于脚轮的支撑块下。待水平已确认调整好后,要锁定所有脚轮,固定机器。
拆装前后加热面板:
1.先把两边固定螺丝松开;
2.把左边上面的电箱拉出1-2mm;
3.左边固定压杆片拆开,右边压杆连接片拆开,喷车拉到左端或右端;
4.拆掉前面板后再拆后面板;
5.注意装回面板时要小心电线不要压坏;
6.后面板装回时必须把闸风板扣紧;
7.当扣下后面板时要检查是否扣紧,如没有扣好就在面板前上面靠近送纸轮处用力下压,同时在后面用力向前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