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D打开后工具栏没有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6-02):
我用的2007版的CAD,但是今天打开后工具栏没有了,郁闷死我了!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WKJ~6X~P476DDXTR%K}0B90.jpg

网友:
你可以用Toolbar命令把他调出来

网友:
是只显示菜单栏么?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对啊!我按照二楼的办法做了,显示打开CUI文件出错。我都迷糊了,该怎么弄啊……

楼主:
我都迷糊了,该怎么弄啊?

网友:
看这个图片就可以了

自己找下吧

网友:
从视图里面弄弄呀,可能里面设置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命令:menuload加载一个后缀为CUI 的文件就OK了!我的天啊!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3-31):
怎么弄??、 我的也不会了······

网友:
menuload加载一个后缀为CUI ??
我用CAD从来不手动输入命令的

网友:
你是不是按到CTRL+0了?

网友(2011-05-17):
我的2010cad的界面怎么什么也没有啊?那个高手帮个忙弄哈。

网友:
单击右边的状态栏,选择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05):
到底怎么弄 啊我的cad也这样了

网友:
你会弄了吗我的cad也这样了

网友:
8楼说的方法是输入MENULOAD命令后加载cui文件吗?

网友:
在工具栏   右击  选取你要显示的工具

网友(2012-06-1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