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能否加工这样的薄壁件?

楼主(2010-06-02):
图中的零件由于加工的失误,外圆大了0.1mm,由于在,车床上已经没法找正(内外圆同轴读要求较高),所以想放到无心磨上进行加工,零件的材料是不锈钢304,壁厚1mm,外圆直径20.5mm,请问这样的零件在无心磨上加工是否会变形,0,02mm以内的精度能否保证?

网友:
可以无心磨,精度也能保证,问题是同轴度误差可能变差,除非是现在的圆度已经很好

网友:
楼上正解
:victory:

网友:
个人建议穿芯棒 到外磨上加工保险些··无心磨要是你以前的基准不好·在加上误差 同轴度就会超差了·而却这么薄还是不锈钢的·很容易烧伤的·
穿芯棒到外磨上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同轴度也能保证且 不易变形·

网友:
上面说的办法很不错,用外圆磨做

如果无心磨做,要看你现在的工件圆度,如果圆度好磨削量少点,多磨几次即可。机床要稍微大点的高精度的床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我今天去加工无心磨外协的地方问了一下,他们说还可以,只是需要专门磨削不锈钢的磨具。再次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