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ad的文件导入到solidwok中---请教

楼主(2010-06-02):
请问高手,怎样把cad的文件导入到solidwok中,谢谢!

网友:
solidwok自带有指导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把它复制到SW草图里,粘贴一下就行

网友:
先选择基准面,然后插入--DXF/DWG,浏览到你要插入的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点打开,选择DWG格式,选中你要的图纸就可以了。

网友:
SW2009选择基准面后能将CAD图直接粘贴进来,07的好像就不行

网友(2010-11-07):
solidwok自带有指导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直接点打开,选择DWG格式,选中你要的图纸,然后下一步,注意单位的选择,不然默认的是英寸.......就OK了

网友:
可以直接 在cad中复制图形 然后再SolidWorks得草绘平面上粘贴就可以啦
也可以在选择打开 时 图形类别选择*.dwg   将cad绘制的图形 导入到你的草绘中

网友:
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很迷茫,现在知道了,以上各位说的貌似都行啊~

网友:
同意binglj 的意见。

网友:
solidworks对CAD的版本有要求吗?自己画的三视图如果有错误还能转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2006版友这功能吗?

网友:
我用的是2006版的  怎么你们说的办法好像都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