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测量电机外壳温度来计算出电机定子温度

楼主(2010-06-02):
1.一定外部温度及负荷环境下,根据电机的型号特征(电压功率电流等),能否通过测量其外壳平均温度来反推测出内部定子温度?2.如何通过电机铭牌中的有效信息来计算它的最大定子温度和外壳温度?
在此诚恳请教前辈老师!

网友:
理论是可以的,但实施的时候,要所谓‘标定’,即在实验室中测定各个系数,再推导一个公式,
小电机你别玩这个,很麻烦,大电机有必要,我们玩过大电机的,你也可以这么玩,
1激光,测温,
2 利用传热关系推导径行向温度场,
3 给DP网络,
一般大工程用这个,还可以加无线网络,
你实验一下,好玩,哈

楼主:
虽然俺最渴望的是现成的结果,但是还是衷心的感谢您的指示,起码给了俺一个大体方向,谢谢!

网友:
根据GB/T 1032-2005 标准11.4.2条的规定,可以采用温度计直接测量电机各部件外表的温度。
而要测量定子内部温度,一般使用电阻法。见该标准的11.3.2条。即分别测得电机绕组的冷热态电阻,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绕组的平均温升。
更加直接的办法,是在制造电机时,在定子绕组内埋设热电偶或热敏电阻,通过外接仪表,在不停机的条件下读取温度值。该法适用于大电机。
电机铭牌中所标示的是最大温升,单位是K,表示实际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楼主:
谢谢您!又知道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