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电磁阀连接

楼主(2010-06-02):
PLC机实现对电磁阀的控制具体需要通过那些步骤?要用到那些硬件设施?输入信号是怎么转换传到电磁阀上,使电磁阀出现通或断的状态?
能否把PLC机直接接到电磁阀上面实现控制呢。  请大侠们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最好走下中间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型的可以,晶体管的转个继电器
楼主先看下手册

网友:
你把手册的图看下酒明白了,如果看不明白就先看书学习了

网友:
电磁阀是通过电源供电,使阀内部的电磁转换产生磁场,然后使阀导通,一般阀分为直流24V和交流220V,为保证电磁阀的供电回路与PLC之间分开,一般使用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电源部分为PLC供电,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控制电磁阀,将电磁阀的+接入继电器的常开点的输出部分,将电源的+放到继电器的输入,将电磁阀的—连接到电源的-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很详细 啊!

网友:
看来高手多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以西门子PLC为例:

有DC/DC/DC型:这是晶体管输出型;
有AC/DC/RLY型:这是继电器输出型。

根据具体情况选用,选用原则参考前面的帖子。另外反复通断的适合晶体管型,但抗过载弱;非反复通断的(如电磁阀的控制),适合继电器型。

网友(2010-08-04):
最近在网上查到了直流固态继电器,这个东西要比传统的继电器好的多,开关频率高无触点,适合晶体管PLC输出控制大功率单元。如果电子学的好,用IGBT是最好的,开关功率和速度和变频器媲美

网友(2010-09-29):
一般使用中间继电器,PLC触点继电器输出型最大负载电流2A,晶体管型0.5A.使用模拟输出为控制比例电磁阀一般要用放大器。模拟输出电流一般为4-20mA或0-5V。

网友:
这个学习了,希望高手不要保守

网友:
电磁阀是通过电源供电,使阀内部的电磁转换产生磁场,然后使阀导通,一般阀分为直流24V和交流220V,为保证电 ...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了你的回贴,很精彩,可以加我QQ,1603337358以后常联系。

网友:
高手如云哈!路过,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加中间继电器,肯定要影响电磁阀的响应速度,要求高速动作的场合不好使,不加的话,电磁阀质量不过关,磁饱和导致线圈短路,PLC输出继电器要烧坏,俺的产品出过一次,PLC 烧的很惨。。。

网友:
6楼 的说的非常好了 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0-11-03):
呵呵,新来的菜鸟,学习了。

网友:
高手多啊,谢谢啊,学到东西了,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