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外螺纹都怎么检验?检验哪些参数?

楼主(2010-06-02):
我单位以前在检验外螺纹都是用螺纹环规检验螺纹,最近出了点问题,我就在思考螺纹都检验哪些参数,用螺纹环规检验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忘大虾们赐教?
另外外螺纹的牙型角、螺距的公差是多少,有没有标准?(我查了没找到)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 关注中

网友:
呵呵,你提到的这些均在螺纹设计手册中可找到.至于外螺纹的检测,看你需要检测什么项目,不同的要求需要不同的检测方式,如你提到的用环规检测,还有需要检测中径,或外经等等.

网友:
中国的标准好像没要求那么详细,你可以参考ASME B1.3.
一般检测螺纹的单一中径和作用中径就可以了。螺纹大小经在实际使用时是不接触的,作用中径是一个综合误差,他包含了螺纹误差,牙型角误差,圆度锥度误差等。环塞规只是控制一个极限值,有弊端,所以只能用于普通要求不高的螺纹检测。

网友(点评):
环塞规只是控制一个极限值,有弊端,所以只能用于普通要求不高的螺纹检测。 有弊端,但是不同意“只能用于普通要求不高的螺纹检测”这个观点,石油和航空等高精密要求的也用塞环规的。

网友(2010-12-14):
一般就用环规检测就可以了,详细参数查机械手册,用工具显微镜可以测量螺纹中径、牙角等参数。

网友(2011-02-16):
测长仪配头可以测内外螺纹

网友:
一般都用 环规 检测 螺纹中经  你想具体的看 牙形角  要用 仪器的

网友:
具体用什么检测得看产品的用途和客户的要求而定,本人愚见,呵呵

网友(2011-09-20):
一般是用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