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Rmax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03):
表面粗糙度Rmax 是什么意思? 是哪个国家的标准?

Rmax 3.2 对应Ra 是多少?

网友:
意思应该是Ra不允许大过3.2吧

楼主:
意思应该是Ra不允许大过3.2吧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Rmax 应该是德国的标准,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工件图片

网友:
是不是粗糙度范围1.6-3.2 韩国的倒三角表示的是范围

网友:
最大粗糙度为3.2啊。。。。。。。。。。。。。。。。。

网友:
最大粗糙度3.2

max 表示最大的意思。。

国内就有这种标注  课本里就有

网友:
Rmax是一种粗糙度的评定标准
3.2Rmax=Ra1.6
图上之所以这样标注是图纸在两个标准不同的地区使用
在中国如果加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为Ra3.2那就不合格了

网友:
怎么有两种说法的呀 新鲜

网友:
Ramx3.2相对国标Ra0.2

网友:
要求Ra16~Ra3.2之间,不能大于aRa3.2

楼主:
Ramx3.2相对国标Ra0.2
引用 网友B:

Rmax3.2是日本标准,相当于Ra0.4    但是我Ra可以做到0.4以下的,但是Rmax3.2经常是不合格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粗糙度要求在Ra1.6-Ra3.2之间

网友:
就是就是,MAX 英文缩写
aximum的缩写   意思是:最大量,最高的   例如:f(max):最大静摩擦力   电流输出1000mAmax:输出最大电流为1000mA

网友(2010-07-04):
没见过这样表示的,可能是笔误吧

网友:
又学习到新知识了,呵

网友:
最终还是没有一个权威说法啊

网友:
图上之所以这样标注是图纸在两个标准不同的地区使用
在中国如果加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为Ra3.2那就不合格了

楼主:
Ramx3.2相对国标Ra0.2
引用 网友B:

这个    Rmax3.2是什么标准啊? 怎么对应这么高的Ra?

另外象这样的图纸,标注2个不同标准的粗糙度,应该以哪个为准?  因为我Ra已经可以做到0.4以下了,就是这个Rmax3.2总是不达标.

网友:
应该是最大的意思,表面粗糙度最大是多少

网友(2011-03-30):
好像对粗糙度理解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哦;
个人理解,根据国际标准默认16%法则,Ra是允许有16%超差的,而Ramax就是不允许Ra有任何超差,Ramax比Ra要求稍微严格一点;
在粗糙度评价长度内,R是粗糙度图形算数平均深度,而对于Rmax就不难理解了,它要比Ramax严格多了,它(Rmax)应该是在粗糙度评鉴长度范围内,粗糙度图形最大深度(也就是最高与最低点之间的差值);

网友:
可以看国标Iso 1302-2002 surface粗糙度标准,看Rmax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1-06-16):
Rmax是一种粗糙度的一种,和Ra的换算关系大约为4*Ra=Rmax,Rmax是以微观的表面高点(波峰,波谷)进行计算衡量因此要求值比Ra更严格

网友(2011-11-26):
Ra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是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大的轮廓峰和五个最大轮廓谷之间的平均高度差
Rmax是在取样长度内最大峰高与最大谷深的高度差
Rz、Rmax在德国图纸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Rmax 应该是德国的标准,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工件图片

这里标注的意思是需要保证两个要求Ra和Rmax都要保证,评价的时候得保证Ra和Rmax都合格

网友(2012-07-25):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Rmax.15岂不是Ra0.0375了吗?

网友:
希望各位 不知道就不要胡说八道!还什么 Rmax 是 最大值 !你回炉学学吧!你看看 23和24楼的解答  多专业!顶一下  !~

网友:
这个是可以用粗糙度轮廓仪直接检测出来的,我感觉与Ra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种粗糙度表示方法,另外还有类似Tp2 min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