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SW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盗版SW  在装配体编辑零件时 为什么其他零件是以隐藏线形式显示  正版的就不会  是设置问题吗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盗版SW  在装配体编辑零件时 为什么其他零件是以隐藏线形式显示  正版的就不会  是设置问题吗请教各位大侠  ...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是设置问题。透明度设置过高的原因。

网友:
正版同样可以设置成隐藏线形式。

网友:
那设置可以改么?在哪里改呀?

楼主:
对呀,  那设置在哪里,怎么改 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