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SW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03):
盗版SW编辑零件时 ,其他零件变成隐藏线状态,  这样导致运行起来太卡。  正版的就没有这现象。 请问这是设置的问题  还是软件自身的问题? 请看图片。
请教大侠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电脑问题,你的零件比较多的情况在装配体里面编辑零部件,是比较卡的,我现在用4g4核的电脑编辑起来也还卡,

网友:
建议将电脑更换为工作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噢

网友:
工作站也不行啊,我现在用的就是DELL的工作站,照卡不误!

楼主:
不是电脑的问题  我这也是4核4G的电脑  开始我装的是正版的SW就没这问题  现在换成了盗版的   就这样    以前正版的是老报错   所以就换了盗版的

楼主:
正版的时候  编辑零件时  其他零件不会变  还是实体状态 不会是隐藏线状态

网友:
不是吧,看圖片像是樓主把那個零件設置為"編輯"狀態了吧
電腦卡不會出現那種畫面的

网友:
在这种比较花俏的装配体中,编辑零件时,压缩掉一些不相关的的零件是个好办法

网友:
当装配体零件较多时,可以将一部分零件压缩或隐藏掉。我一般都是将一个装配体分成若干子装配体,子装配体再分出下一级子装配图,这样在压缩和隐藏时比较有规律,想处理哪一部分很容易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编辑状态,所以其他就变成了隐藏线状态, 在正版是其他是不会变化的  也是实体状态,现在就是想问这是设置的问题  还是盗版软件自身就有这个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可行,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隐藏的  因为我必须看下相对位置,保证不会干涉,并且成隐藏线状态时,有时选择平面时,不好选择,还有就是想请教大侠  这是设置的问题还是盗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2010-10-10):
兄弟这个是可以调的,你想编辑时可以调成实体的,这个和盗不盗版是没关系的!盗版从某种方面来讲也是正版,只是它有相以的使用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