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光灯是什么?

楼主(2010-06-03):
今天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这个词“汛光灯”,车辆上用的。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灯?有什么特点?

网友:
应该是“泛光灯”而不是“汛光灯”。
泛光灯是一种可以向四面八方均匀照射的点光源。

网友(2010-07-03):
楼上说的正确,这个FLOODLIGHT经常用于车辆的检修照明,维修车间使用这种灯在检修车辆时进行照明,一般带有插头和挂钩,可以再维修时根据现场情况灵活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