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槽怎样加工---请教

楼主(2010-06-03):
请高手不吝赐教:
成型槽怎样加工,请编出程序,并写出用什么刀加工。

网友:
有这样的成型到吗,好像没看见过这样的成型刀

网友:
为什么要成型刀?除非是普车,数车就不要了吧。

网友:
可以刃磨出这样的成型刀,定做不划算的,但用成型刀加工这样的槽,即使数车也不划算
而且对于数车,似乎用不上成型刀吧?

网友:
我个东西在数车上,用机夹刀就好了吗,

网友:
这样的成型到吗,好像没看见过这样的成型刀

网友:
不需要用成型刀加工,机夹刀就可以了!

网友:
用手磨刀或机夹刀都可以的

网友:
产品材质说说

网友(2010-08-07):
数控还用成型刀吗?开玩笑就是给你个成型刀你敢直着往里扎吗?你再左右赶刀还不如一把割刀就齐活了。

网友:
同意上楼,用4个的槽刀感就OK了

网友:
可以用角度较小的尖刀车,向两边推着车,普车上是这样的,数车我就曾经车过一次,比较麻烦,要细心

网友:
普车用焊接刀磨成型,数车用槽刀!!

网友:
如果是普通车床的话就比较好半
+ y# [  G* r8 O% |- Q直接刃磨一个刀具几好了

网友:
用机架刀把,插几下就可以了。你不会想用5毫米螺距的梯形螺纹刀片把,那个倒是蛮像的。

网友:
好像没看见过这样的成型刀

网友:
用切槽刀就可以加工,先切中间,再用宏程序靠两边。

网友(2010-09-30):
在学校做过这种工件的,就用割刀吧

网友:
割刀就行了木,数控上

网友:
你不会用机加切槽刀吗,还有G01,无非就是走一个锥度吗

网友:
槽刀用条程序就完事了  槽又不是很宽

网友:
你好,你选用京瓷槽刀刀杆做这个比较好呀,很好做的。

网友:
何止成型槽啊,整个图纸都能用槽刀切出来,程序吗,哥们别告诉我你不会编程啊,都是G1指令就能搞定。无非就是走斜线吗

网友:
很简单的,没什么花头 用把割槽刀

网友(2010-11-08):
在普车上手摇出来就行,应该比车带轮容易

网友:
这工件我在学校的时候做过,直接用割刀就行了。

网友:
数车就搞定了要什么成型刀呀晕

网友(2011-07-04):
数控刀也不好做啊,最好用成型刀具。

网友:
割刀就可可以了啊 不要那么麻烦啊

网友:
就一把切槽刀,数控上就可以加工出来了啊!

网友:
活多的话,一把切刀粗车,一把切刀精车。

网友(2012-10-25):
呵呵  用切槽刀就可以搞定了啊

网友:
就用割刀就可以   5个宽用4个割刀在中间下刀然后以割刀左刀尖定位走斜线下去那不就成了。

网友:
郁闷,切槽刀搞不了么??

网友:
切槽刀就可以,如果你是西门子系统的话,更好做。

网友:
2把外圆刀  2把切槽刀  效率贼快  2 3分钟不到就一件  用循环速度贼快

网友:
切槽刀加工,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