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电流调不起了---请教

楼主(2010-06-03):
我 的焊机是 350 #  的 ·现在 电流调不起了··请问是不是 里面的 电容器环了 ··还是两根本吗 电容器啊 ··我经常用 焊机作业··但 维修水平确实有 线··请高手指点。指点  ·········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问题表述不清啊!

楼主:
谢谢   高手 指点··那 请 问·  350#   应该怎么 保养啊 ··   还有 焊机焊接时不起 火 ··问题一般是 出 在 那 啊 ··我 的 焊接时·不管你 怎么选着参数··还是飞溅很大 ··是不是 焊机老化了··还 是 什么 地方接触不 好···请高手些指点。指点 ·  ··还 请 高手 些多 多  在这交流啊 ········  本人不 胜感激

楼主:
哦 ···现在是 电流不不好 调·可能是 那个  调节器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