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的用法----请教

楼主(2010-06-03):
轴承上轴上定位时,一般用的挡圈,是轴挡和孔挡一起用呢还是只用其中的一种,只要挡住轴承的内圈或是外圈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轴上定位了,肯定用轴挡了。

网友:
都可用其一,内外都用没见过。

网友:
用什么挡圈是看轴承应用的结构和轴与轴承座加工的难易程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轴承内外圈是否都需要定位

网友:
轴承内外圈是否都需要挡圈是看轴承的类型

楼主:
看了楼上的解释还是不太清楚,我们用的是常用深沟球轴承。我以前也没想过要内外圈都用挡圈定位的。

网友:
轴承上轴上定位时,一般用的挡圈,是轴挡和孔挡一起用呢还是只用其中的一种,只要挡住轴承的内圈或是外圈就 ...
引用 网友A:

用轴挡或孔挡, 分别挡住轴承的内圈或是外圈,是轴承轴向定位的一种方法。
一般尽量不采用,只用没有办法了才会采用,而且轴挡或孔挡根本不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
个人心得.普通的向心球轴承不用四点定位. 只要对角2个点定位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要求比较高的角接触轴承,必须4个点都卡死. 通常3个点用轴及壳体定位.最后一点用孔用挡圈或者是轴用挡圈固定. 使用挡圈还要注意.挡圈开槽一般很难做到正好和轴承配合,压地很好.所以,一般还要在挡圈和轴承件垫一个片. 钳工通过精修这个片的厚度,来保证轴承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