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图中的电磁阀---请教

楼主(2010-06-03):
    工作机理图
1.市场上有没有工作压力大于35MPa,功能和手动截止阀一样(平常处于常闭状态,通电后介质就可以双向流通)的电磁阀。我网上搜到的大部分压力都满足不了要求,或者是只能单向流通的。 请知道的大侠指导下!  先谢谢了! 注: ( 第一点的阀门应用于一个充氮气的回路中,这个电磁阀门用于气瓶的开关控制(相当于截止阀),主要是这个气瓶有时候需要输出气体,有时候需要被输入气体,所以需要介质可以双向流通的阀门)。(网络搜到很多都是单向流通的)

网友:
好像是个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期待大家补充。

网友:
曾经接触过一个液氮深冷设备,用的就是电磁截止阀,好像是德国进口的,一丁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相关的资料吗?  今天又去寻找了下,发现了一个功能一样的阀门 ,但是压力不够才30MPa....

网友:
算你走运!这几天竟弄它了。刚弄完

二位二通换向阀  分常开常闭两种 具体的资料在公司里

明天有时间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我邮箱是qiujinbing@126.com

网友:
晕了 不好意思  今天弄了一天阀组 没有倒开时间

这样 你找一下派克的GS系列的换向阀 明天加班 保证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这个二位二通换向阀就好,可以选择二位三通的,集成块上少打一个孔就好,比如A口常开,我想用的是换向后用B口,那我就把A口对应孔不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好久 貌似高压的产品信息很难找  有看到过2位4通的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但是工作压力是5MPa以下的  你有知道符合条件的产品吗?

网友:
我给你发邮件了 收到了没有

网友:
这种阀HAWE有,你可以查一下样本

网友(2010-12-14):
回复 网友D:

推荐瑞典Eugen Seitz

网友:
不认识,上百度搜搜看

网友(2012-03-13):
这种气阀很多的,你可以去festo 和SMC那咨询

网友:
有啊  !这阀太普遍了  !

网友:
双向双止回,压力好像是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
有  专门有高压的常开常闭阀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个拉铆机 火车上用的 能拉断螺丝 压力最大能到60 是德国的 不过价格安规

网友:
试一试电磁球阀,性能好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