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菜鸟,求一螺母的画法……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03):
这个螺母除了用拉伸之外,外圆的30°的倒角怎么画?

网友:
F倒圆角命令吧……应该可以用

看错了……PROE 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的……试过了……

网友:
用旋转命令,切出个倒角啊。。。。。。。。

网友:
用旋转命令,应该可以,我试过。

网友:
插入-边倒角,谁定的规矩:答问题要20字以上。验证还别忘拍一网站的马屁

网友:
就用旋转功能,选择切除,这样就可以做出来.在绘制截面时,可以将上下两面的倒角线全画出来,但两根线要连起来,否则会出现截面不完整的提示

网友:
用旋转命令 切除倒角……

网友:
旋转切除呀 应该可以的哦

楼主:
可以的   试过了……谢……

网友:
,旋转切除!

网友:
旋转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