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伺服控制器的

楼主(2010-06-03):
本人最近在做同步控制系统的设计。用到伺服控制器 ,选用的是台达的。台达伺服电机的使用说明也看懂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就是当信号传送到伺服控制器中,如何通过调节来控制同步呢?
下面有个附件 是电路控制图,谁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如何操作啊?不甚感激

网友:
附件在那里?

网友:
楼主说的同步控制是什么意思?
指两个伺服电机做同步运动吗?比如龙门轴。
如果是这样,选台达的新推的驱动器就可以,同步不需要你自己考虑,驱动器本身就就有同步功能,按说明书配置就可以了,和你的上位机没关系。只是目前,这款驱动器用同步控制的话就不能加第二编码器了,同步控制把第二编码器接口占用了。看过台达的演示,可以同步驱动铅笔芯,不断的,是位置同步。
其实,很多系统都有同步功能,只是那些系统比较贵。而且同步的实现方法很多,要看具体驱动部件的物理特性。假如是刚性连接的话,直接用普通的驱动器,采用扭矩同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