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球阀的问题,10点之前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0-06-03):
单位有台大型设备改造。这台设备上共有3个大型减速器,现在我们要更改减速机润滑油过滤方法,需要制作3个过渡接头分别与3个不同的球阀进行连接。由于设备比较老了,所以球阀的相关的资料查不到。通过对现场球阀的观察,发现球阀阀体上都有铸造出来尺寸字样,分别为2",1/2",1 1/2",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这3个球阀的两端都是内螺纹的,那么2",1/2",1 1/2"这3个尺寸所表达的含义是不是这3个球阀两端的内螺纹分别是G2",G1/2",G1 1/2",还是ZG2",ZG1/2",ZG1 1/2"?或者是其他的螺纹。谢谢!

楼主:
我要制作的过渡接头与球阀相连接的螺纹制作成ZG的,是不是一定能顺利的连接上?

网友:
1般球阀1“指的是PT1"也就是ZG1" 你确定螺纹是先去看下螺纹是不是锥螺纹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ZG1",现在有些厂家东西是标的不标准的要注意下!

楼主:
我们那个设备现在每天都是24小试运转的,现在没有办法去把球阀拆下来进行观察测量,所以很为难!以你为设备一旦停下来,我们只有1天的时间来完成改造,所以我没办法通过测量来判断是不是椎管螺纹了!

网友:
应该是NPT螺纹吧,你可以找到相关标准的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想不去理会球阀的内螺纹是G还是ZG,我将接头制作成ZG,是不是一定可以和这3个球阀连接上?球阀的内螺纹还会不会是其他形式的螺纹,这点我不大清楚,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样的想法可行不?

网友:
你看看球阀是怎么密封的,直管螺纹需要组合垫或O型圈,锥管螺纹用生料带或密封胶。
你说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使用密封胶。

楼主:
现场现在用的堵是没有密封圈的!
使用生胶带密封的,可以看到生胶带!

网友:
5楼的  球阀很少有美标锥螺纹的  除非美国进口的

按照R2",R1/2",R1 1/2",干吧 准没错   低压的用直密封锥  锥密封锥都可以

楼主:
9楼跟我想的一样,希望这是可行的!这样的情况球阀的内螺纹又没有可能是其他的形式的螺纹呢?比如说细牙的螺纹?

楼主:
请高人指点,这想改造很重要,我不想出差错,还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直管螺纹需要组合垫。如果你在外边没有看到组合垫片,我想应该是ZG螺纹。低压管道球阀都是ZG螺纹,万一你拆出后是G螺纹,在低压系统中用ZG螺纹也没关系,它一定可以和这3个球阀连接上的。当然你要保证万无一失可以做二套接头备用。

楼主:
谢谢13楼!是个减速器的排油口,我们要改成在线过滤,不承受很大的压力,看了13楼的解释应该没有问题,这下我放心多了,因为我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最保险的办法,是将那个管子保留,螺纹一端仍旋在球阀上,另一端既可焊接,也可攻螺纹,籍此就转换过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花点成本先做一个规格的两种螺纹,确定是哪种了之后,再做其余的两个

网友:
哦了  问题解决了  低压的一定是锥螺纹 而且还是用生胶带密封的

看到有生胶带密封的 一定是锥螺纹 当然一些乱干活的也有可能把直螺纹缠上生胶带 不过你可以骂了 哈哈 因为那样是错误的

另外楼主上了说一声啊  我的判断没有错 哈哈

楼主:
17楼,我已经按照ZG进行了组织生产,待到项目改造时候就会有结论了,到时候好好看看,给大家回复哈!谢谢大家了!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谢谢了!感觉社区的力量真强大,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了 不是告诉你用R了吗 怎么还用ZG啊

楼主:
搬大象的小蚂蚁,ZG和你所说的R螺纹都是55度的圆椎管螺纹,我两个说的是一个东西,只不过是我的实老的叫法而已,如果有问题可以去这里看这份资料,谢谢你的意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8726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ZG的。一般情况都是用的管螺纹啊

网友:
建议先看球阀的密封,再确定是圆柱管螺纹还是圆锥管螺纹

网友:
拆出来没有?到底是什么螺纹?告诉大家一下,让大家共同有积累经验机会。

楼主:
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大家的,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