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积1500立方毫米压缩到400立方毫米产生的压力有多少?

楼主(2010-06-03):
有谁能告诉我: 从体积1500立方毫米压缩到400立方毫米产生的压力有多少?计算公式是怎样算的?在此谢过了。(可以排除其它影响因素)

网友:
你指的是什么物质??????

网友:
计算下就知道了噢,压缩比多少

网友:
如果是气体,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1V1=P2V2
(前提条件,这个是等温变化,压缩前后温度一样)
压力P2=1*1500/400=3.75 个大气压

楼主:
在当前我手上有一个活塞泵,体积从2300立方毫米压缩到400立方毫米,实际用气压表测出来的压力为:1.1bar.  按照楼上那位朋友的算法应该是2300/400=5.75bar左右,请高手再次解释一下这是为啥?(不考虑温度等外部因素) 。注:容器的直径16mm.   thanks!!

网友:
你的气应该跑掉了!所以压强上不去!

楼主:
有没有一个通用计算的公式呀?

网友:
有没有一个通用计算的公式呀?
引用 网友A:

因为现实中还会存在一些其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