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打不开-----请教

楼主(2010-06-03):
新设计个液压站,想要油缸保压,原来设计只加了一个液控单向阀,油缸持续加在,可能是回油腔不封闭的原因,实际是一个快速回路,在回路上加了一个单向节流截止阀,为此我又加了一个液控单向阀,这回快速回路不动了,请教 高手解释一下,是不是液控单向阀的原因,应该选外泄的

网友:
差不多吧。。。。。。。。。。。。。。。。。。。。

网友:
原理图有严重错误。
D1得电可以实现快进与工进
D2得电怎么工作?

节流阀换成单向节流阀

另外你说的单向节流截止阀是什么  搞不懂 要不就是你图画错了 节流阀忘画单向阀了

楼主:
节流阀没画单向的,因软件中没有,D2得电,两位三通PB通,油缸退回

网友:
原理有问题,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内容表述不清楚,原理图错误,尤其是有杆腔那个液控单向阀估计是你新加的吧,那是绝对不会正常工作的。

      希望你重新表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D2得电,两位三通PB通,油缸退回

   怎么通?????????????

网友:
可能是压力不够吧,试试增加压力

网友:
原理有错误  说清楚你的目的

楼主:
有杆腔的液控单向阀是后加的,请问金话筒为什么不能工作,软件模拟可以,在节流调速的时候实际也可以,快速回路不可以。

楼主:
目的是有快进和工进,工进时保压,后加的液控单向阀必须是外泄的,内泄的控制压力不够,快速回路无法启动。外泄的液控单向阀买不到

楼主:
重新发一下图

网友:
首先假设你的液压缸是空载,B2得电后,你的缸成了快进而不是快回,如果承载反向负载过大,那就不动了,
具体还看你实际情况了,楼主表述的不是很明确哦

网友:
换向阀后直接用双向液压锁怎样?

网友:
你说和你画的有区别吗

网友:
你说的原理应该是没有什么,但是你图纸上的就有些讲不通了,油缸退回那边不是很对啊!

网友:
你看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油缸只能进不能退啊

网友:
首先说一下你第一次提供液压原理图,我在看到之后就看出右位B口的液控单向阀一定是你加上的,因为将那个液单拿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单向锁紧保压,快速进给慢速工进的油路。(不谈回程快慢的问题)
  就是一个新加的液控单向阀改变了原来的工作原理,造成无法工作的,楼上好多热心的朋友都怀疑你的回程问题,其实,回程时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状态是慢速工进和回程正常,而快速进给无法正常工作才符合原理。
   先说一下你原理图的错误所在,第一你应该理解快速进给是一个差动连接,具体原理不需要这里讨论,但是有一点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差动工作时,A口B口都接到P口上,有杆腔和无杆腔的压力(其实应该是压强,但是一般人都这么讲,为了大家的理解我也这么说)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由于你加上的那个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压力和它的出口压力一样,所以造成液单打不开,由于液压油没有回路,所以是不会动作的。
   在强调一下液单的控制油口,在你后来的帖子当中看的出你对液单的控制口和卸油口理解错误了,在你的几次发图当中看到的液单上的虚线所示,其实那是它的控制口,而它由于是内泄形式,所以你的图纸上就没有。假如是外泄的液单,会有一个另外的虚线连接油箱做泄油回路的。
   说一下你在14楼发的那个图纸,你将B口的液单控制油口又接到了P口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液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浪费一个液单。
   本来想给你几个方案来解决问题,但是看到你的口气真的使人不舒服。既然在这里请教别人,就不应该说你知道原因,是由于你没有买到外泄的液单,才这么做的。为啥不仔细看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有错误。既然大家都怀疑你的原理图,那就一定是有问题了呀。
   还有就是我前面说你没有表述清楚问题,首先你应该讲清楚为啥要加那个液单。这是怎么一个工作环境,有没有超越负载存在等因素。只有讲清楚问题大家才会给你仔细分析原因提供方案。不管朋友们的回帖是否正确,都不应该那样讲话,使回帖的人看着伤心。

网友:
新设计个液压站,想要油缸保压,原来设计只加了一个液控单向阀,油缸持续加在,可能是回油腔不封闭的原因,实际是一个快速回路,在回路上加了一个单向节流截止阀,为此我又加了一个液控单向阀,这回快速回路不动了,请教 高手解释一下,是不是液控单向阀的原因,应该选外泄的
   不理解红字的意思,是不是想说在换向阀中位时持续加载?人家加上蓄能器就是为了这样工作的呀。你说的回油不封闭是不是说中位时,由于有杆腔回油接通T口,所以才会继续加压。你前面说持续加载,后面说回油不封闭,难道有杆腔遇到了一个拉力?真的搞不懂你在说啥。

楼主:
你前面分析的对,我只顾着忙着找毛病没有和朋友们解释,因为设备就在调试。
油缸持续加在,可能是回油腔不封闭的原因我是说
油缸已经加到5吨力的时候,压力表输出信号给三位四通阀复位,电磁阀处于中卫,液控单向阀关死,无杆腔封闭,可是这是无杆腔的压力应该大于油缸活塞受的力和有杆腔的压力,但是在原来的系统中,有杆腔的压力正通过单向节流阀逐渐降低,造成活塞压力增大,就是我说的缸持续加在,可能是回油腔不封闭。
另外你说我改过的也控单向没有用了,因为控制口接在了P口,是因为我实际使用的是H型。原来接的位置使后增加的液控单向阀不容易打开。

楼主:
另外你说我改过的也控单向没有用了,因为控制口接在了P口,是因为我实际使用的是H型。原来接的位置使后增加的液控单向阀容易被动打开,在需要保压的时候(三位四通中位)

网友:
不太理解你到底是要保压呢?还是要做液压锁呢?再说了你使用液控单向阀的时候三位四通阀中位机能就得用H型或Y型才可以呀。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解释呢。

楼主:
用液压锁保压,三位四通阀是J型的,实际使用是H型

楼主:
另外还有,在土里化的单向阀都是内泄式没有卸油口,我说的意思是换成外泄式能解决工进和快进切换的问题不

网友:
另外还有,在土里化的单向阀都是内泄式没有卸油口,我说的意思是换成外泄式能解决工进和快进切换的问题不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画图时,将单向节流的单向阀丢掉了,第二次提供的图原理有错,但你后来有解释说你实际用的是中位H型换向阀,你到底是想在这里卖弄呢?还是在这里考我等呢?

   你几次打错字说明你是一个马虎的人。
   想得到答案要么自己画个图让大家为你诊断,要么让大家为你提供方案。不要这样提供一个和实际应用不一样的图纸,在别人指出问题之后,你又说自己实际应用和图纸不一样,从来没有认识自己的失误或错误。

网友:
如果有杆腔的是单向节流,无杆腔的选外排的,D3泄油距离太近

网友:
d2得电的时候好像是不通。你加的那个单向节流阀堵住了。你自己也说是单向节流阀吗

网友:
另外你在油缸两端的工作油路上各设计了一个单向节流阀,都是同方向的? 能动吗?画反了吗

网友:
原理有问题 说清楚你的目的

网友:
是油路的问题,这个回路有差动的效果。但是在油缸缩回的时候,无杆腔的油进入到有杆腔,大腔到小腔。多余的油没处走。

楼主:
金话筒老前辈,我确实挺马虎的,第二次画的图是在现场改了以后回来再图上改的,忘记了改阀的中位,我关心的问题是换了外泄式的液控单向阀能否实现快进,
我加这个液控单向阀的原因是:我的这个系统到达设定压力后是要到设定压力时保载的,三位四通电磁阀中位
可是试验的时候有一个快速压力下降过程,油缸的泄漏量一个小时才有一小瓶盖。阀是德国哈威的液控单向阀。

很感谢楼上其他的朋友回帖

网友:
这个油路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楼主说了这是个快进回路,加单向阀之前,一切正常。这是个对供油进行二次利用的回路,也称再生回路。通常用于油缸空载快进回路。
快进时,D1和D3得电,T口关闭。P口供油进入无杆腔,此时有杆腔的油与P口供油合流进入无杆腔。需注意的是:流量增加一倍,但是负载压力也增加一倍。选择有杆腔液控单向阀时,流量应大一倍,单向阀液控口开启比应大于1:3.

网友:
这个油路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楼主说了这是个快进回路,加单向阀之前,一切正常。这是个对供油进行二次利 ...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路的问题关键在于一般液控单向阀的结构导致在快进时控制口和回油口以及进油口三个地方的压力相同,从而无法打开单向阀。可以考虑:
1.选用另外压力比较高的控制油源,并选用带先导式阀芯的液控单向阀;
2.采购外泄式液控单向阀,并带先导式阀芯的,威格士和parker都有;
3.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可以用插装阀。

英德康先生讲的增大开启比如是内泄式的阀仍然无法打开

网友:
LZ的表述看起来吃力,这样我换个角度帮你试试(小弟也在学习中)
看你的图,如上面几位说的问题,又不知道你的实际问题,
索性问问你目前的工况:
你是想说油缸快进——工进——保压——快退,是吗?
如是,请大家看看小弟这样设计对否?

快进:D1/D3   ON   ------D2           OFF
工进:D1        ON --------D2/D3     OFF
保压:D1/D2 (中位)-------D3           OFF
快退:D2/D3   0N---------D1          OFF

网友:
不太明白啊,图不明白

网友:
金话筒老前辈,我确实挺马虎的,第二次画的图是在现场改了以后回来再图上改的,忘记了改阀的中位,我关心的 ...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朋友都说的非常好了,我这里就原图和你讲到为啥要加这个液控单向阀的问题做一下分析
  你说了油缸的泄漏量一小时才一小瓶盖(以后在论坛里尽量讲的具体点,这样不好把握)这点泄漏如果保压时间不太长的话有那个蓄能器就够了(没有数据无法为你计算)
  其实你做改进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你讲到的有一个快速压力下降的过程,所以才想到要做以下改进。我认为你在做改进之前应该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快速压力下降的原因才是主要的。通过你的几次讲述才知道,你所说的“由于有杆腔油路没有封闭才造成快速压力下降,所以就加一个液控单向阀在换向阀中位时关闭回油”。
首先,在你第一次提供图纸的时候,按照那个原理图,即使不接差动连接回路,也是一个不合理的原理图,主要是你对液控单向阀的使用,犯了一个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将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路在中位时接到T口。其实,要想学好液压就必须要了解液压元件最基本的工作原理以及构造,只有这样,才能在出现问题时很好的分析原因处理故障。(自己看看书,理解一下液单的打开条件和关闭条件,不想再这里普及最基本的东西)
  最后再分析一下你在加液控单向阀之前为啥会出现压力快速下降的原因:
   不管你是在P口还是在A口看到的压力突然下降过程,那其实是一个假象,你的负载其实在受压当中和保压当中,他所受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不计那些小细节引起的变化)。我为啥这么说呢?其实你看到的压力损失是有杆腔回油背压的消失,真正作用到你负载上的压力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负载反作用力+回油背压=无杆腔压力。  这个回油的背压是由于节流阀产生的(工进时候要节流的),在你保压时候,换向阀回中位,这个时候背压就逐渐消失。这时候你在看一下是不是负载受力没有变呢?
    这里有一个节流阀安装的问题,那就是进口节流和出口节流的问题。假如这个节流阀你安装在了进口上,我估计你在压力表上就看不到那个快速下降了。再问你一句,你在看到快速下降过程后,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恒压会保持一段时间,如果我分析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也算是设计啊?晕,什么破东西

楼主:
首先感谢英德康和geanyork,终于有人理解我,或许是表述错误让这么多的朋友费心了,
再金话筒前辈说
您分析的过程确实是对的,
后加的单向阀并没有起到想要的作用,我先后把它加在泵出油口(H型阀)和无杆腔上单向阀的反向出油端
进口节流也试过,快速下降现象依然存在。
我后来咨询了油缸的厂家,当初我要求的是用斯特封和格来圈密封,这种密封的动态效果好,保压不是很好(也能是他们的推脱)
负载反作用力+回油背压=无杆腔压力。  这个回油的背压是由于节流阀产生的(工进时候要节流的),在你保压时候,换向阀回中位,这个时候背压就逐渐消失。这时候你在看一下是不是负载受力没有变呢
节流口油压力消失,作用在活塞杆上的力值应该增大,实际也增大了,我想再加个溢流阀稍后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杆腔中位会关闭不严

楼主:
看这个图,怎么能把节流阀前的p=31.92Mpa的压力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数值,包括i阀在中位时。

楼主:
最后一个问笨了 金话筒前辈已经回答了

网友:
回复  浦江思南
无杆腔中位会关闭不严
引用 网友A:

无杆腔中位为何关不严?请教下理由。

网友:
单向阀该要压力的吧,回油压力小,而且节流截止阀。。。这个是???

网友A:
无杆腔中位为何关不严?请教下理由。
引用 网友C:

中位时无杆腔的单向阀液控口受限于节流阀而短暂憋压,导致KY1单向阀关不严。
根据你的原理图,若采用平衡阀可以实现保压,由于有快进的要求,平衡阀压力应尽量调低。可以用软件做个实验,(1)取消节流阀,(2)用双向平衡阀来代替KY1和KY2, 将平衡阀压力在4-8Mpa调整,看看能否解决快速下坠的问题?
期待你的试验结果。

网友:
看了你这个原理图感觉非常奇怪,你到底是一个啥样的负载呢?
  看你原来修改之前的那个原理,应该是一个单向受力,但是,你在提供的第二幅图里又看出负载给油缸有压力也有拉力。感觉你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超越负载的问题。
  没有计算一下那个超越力,但是压差那么大,估计也不小。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必须要用双向液压锁来解决了,你先说说你的负载吧。其实,有些问题需要慢慢说清楚才可以诊断的。

网友:
如果按47楼的办法,平衡阀的压力感觉应该是在5--9之间调节。

网友:
1.整体动作流程(D1\D2\D3)能说明下吗?
2.单向节流阀在有杆腔活塞收缩时不同啊,怎么回?

网友C:
中位时无杆腔的单向阀液控口受限于节流阀而短暂憋压,导致KY1单向阀关不严。
根据你的原理图,若采用平衡 ...
引用 网友B:

谢楼上指导,你所说的节流阀短暂憋压导致KY1单向阀关不严,
之前我所理解的由于系统中的无杆腔端设置了蓄能器,可利用它来补偿并最终实现保压。
假如KY1单向阀还是关不严,那么除了你的平衡阀方法,我是否可以直接将D3 设置为ON
状态来实现保压呢?

网友:
应该是图画错国,或者慢慢增压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工作过程是油缸顶出后要求活塞杆出力恒定在一定数值,不用伺服控制,比如要求保载在5吨(5-10之间)
原理图改变的原因是我理解回路节流造成的背压在换向阀回中位短时间按内压力下降,造成推力增大,加单向阀的目的是防止有杆腔的压力家少,
版主说的用平衡阀我的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金话筒
我的工作过程是油缸顶出后要求活塞杆出力恒定在一定数值,不用伺服控制,比如要求保载在5吨 ...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动力源)定量泵输出在一定范围内是恒定的,这样活塞杆的输出也应该是变化不大的,
难道你的负载总是有变动的么?
“你的工作过程是油缸顶出后要求活塞杆出力恒定在一定数值”,
当然对于某一个状态而言(快进或工进)应该是恒定的,
关注中,看起来楼主的思维逻辑比较特别,期待高手来解答,晚辈学习中

网友:
我是看到你提供的那些数据才知道你的负载变化非常大的,你提供的系统压力24.6在无杆腔的压力是24.59.,而有杆腔回油在节流阀那里成了31.92。这种情况除非油缸遇到了向右的拉力。
   基于以上原因才想到让你说一下负载情况,但是你还是没有能讲述清楚负载情况。
   是不是我的理解有误,请你解释一下31.92压力的来源。

网友B:
谢楼上指导,你所说的节流阀短暂憋压导致KY1单向阀关不严,
之前我所理解的由于系统中的无杆腔端设置了 ...
引用 网友C:

浦江你好,由于液控口先导开启比,开启压力将数倍于关闭压力,若液控口由于节流阀憋压使单向阀不能正常关闭,则利用蓄能器的保压效果相对微弱。将D3设置为ON,换向阀处于中位开通,A/B口直接回油箱,此时液控口压力为零,可以保证单向阀关闭,是个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力变化从零到设定值(5到10吨,执行缸径90,1/2)
39.2高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及节流调速在回油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可以就成为一个典型的液压锁,没有了差动回路,不过能解决挺好的敏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压力表设定压力没到达设定值保压,设定值在4Mpa-16Mpa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