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同步带传动?

楼主(2010-06-03):
一般同步带可分为梯形齿与圆弧齿等几种,这几种齿形的同步带有什么特点,如何进行选择?还有同步带有聚氨酯与氯丁之分,又该如何选择、另关于同步带多边形效应,哪种齿形小一些?

请知道的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梯形齿有多边形效应,圆弧齿综合性能更好。

网友:
支持一下
我目前也在选择同步带做运动机构

关于材料,一般用的 聚氨酯 的比较多。其他特殊用途的,可能就要特殊材料了。

而且,现在用圆弧齿的也比较多,也就是  5M、8M等等规格的。

网友:
关注中,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A:
1.梯形齿和圆弧齿同步带的区别:1)圆弧齿同步带多边形效应小得多,因为带齿和轮齿啮合的比较好,所以其传动精度也较高;2)从手册的带型选择图上看,圆弧齿的低速承载能力更大一些;3)一般情况下,圆弧齿的贵一些。
2。同步带的材料一般有橡胶和聚氨酯,橡胶的软,可实现的极限曲率半径小,在重载下变形稍大;聚氨酯的硬(有的加钢丝),可实现的极限曲率半径大,在重载下变形较小。
以上信息若有不妥请各位社友给予指教订正。

网友(点评):
很好 很强大 !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

网友(点评):
很好很强大,聚氨酯的竟然有钢丝的,那么有别的材料吗 比如尼龙什么的

网友:
个人见解:
根据传递机械种类,传递动力,负载变动程度,带轮转速和减速比,轴距,还有就是张紧要求
参见选用表格和选用曲线。
材料,根据价格差异选用,聚氨酯操作温度窄,低温使用氯丁橡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2010-10-02):
支持一下
目前正在为同步带运动机构 而烦恼中 哈哈

网友:
传递动力,负载变动程度,带轮转速和减速比,

网友(2014-01-20):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的高见,我也在为选择这些东东费神。

网友: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从同步带、带轮及支架等设计的相关资料啊

网友:
頂一下五樓的解釋

网友:
你看看米粟米手册最后的附录

网友(2014-08-19):
之前见过同步带电梯,感觉很是平稳和简单紧凑。然后现在在查询同步带车辆,看了此贴受教了!

网友B:
方型齿同步带分为:最轻型MXL、超轻型XXL(目前市场还没有广泛用)、特轻型XL、轻型L、重型H、特重型XH、超重型XXH,共七种,这几种是目前市场用的最广泛的。
    特殊齿型的同步带又分为:最轻型T2.5、轻型T5、重型T10、最重型T20,现市场上又有AT5,AT10,AT20的,AT型的齿型跟T型的差别底部为圆弧齿,而T型为全梯型齿,相对AT的传动会更精密一点,传动间隙小,当然噪音也会小些。

    全圆弧齿同步带:HTD3M HTD5M HTD8M HTD14M HTD20M,圆弧齿同步带传动动精度高,噪音小。

    半圆弧齿同步带:半圆弧齿同步带又称高扭矩同步带,半圆弧齿同步带是日本三星公司的名词,型号有,S2M、S3M、S4.5M、S5M、S8M、S14M,这种齿型的同步带是高扭矩同步还高精度同步带,当然生产精度也高,价格相对也比较贵。

    精确圆弧齿同步带:1.5GT 2GT 3GT 5GT 这几种同步带目前国内生产厂家还是很少,以进口为主,市场也不,一般用于高精传动,进口设备常见,这几种型号为世界第一条橡胶三角皮带生产厂家盖茨(GATER)厂家生产,此型号皮带一般在自动化控制设备上用。
    8YU同步带:也是所半圆弧齿同步带,适合高速传动,高扭矩,传动速度可达1000rpm/min,一般用于医疗设备。

    修正圆弧齿同步带:RPP5M RPP8M 齿型为兔牙型,转弯效果好,适合高速传动。一般用于机械手设备。

网友:
根据你的应用场合基本选定同步带类型,然后还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计算传递的动力容量去选择规格型号,就可以了。各种系数的确定可以去询问你的供应商。

网友(2015-01-23):
基本是按照功率和转速进行选择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A:
1.梯形齿和圆弧齿同步带的区别:1)圆弧齿同步带多边形效应小得多,因为带齿和轮齿啮合的比较好,所以其传动 ...

感谢高手

网友:
感谢高手  同步带也是很多种的啊

网友(2015-12-18):
前面几位的回答都很到位,受益匪浅

网友:
圆弧形的更适合高速,选型根据功率和转速,可参照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学习了,感谢前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梯形齿和圆弧齿同步带的区别:1)圆弧齿同步带多边形效应小得多,因为带齿和轮齿啮合的比较好,所以其传动 ...

说得好,基本都是这认识

网友C(2016-01-19):
引用 网友A:
1.梯形齿和圆弧齿同步带的区别:1)圆弧齿同步带多边形效应小得多,因为带齿和轮齿啮合的比较好,所以其传动 ...

如果我没记错,因该是梯形齿的传动精度高于圆弧齿,但是承载力圆弧齿要高。

弧齿同步带的齿高、齿根厚度和齿根圆角半径都大于梯形齿同步带,而这正是影响到传动带精度的因素。由于梯形齿同步带传动中齿顶不与带轮槽接触,带齿构成直边产生多边形效应,因此传动精度更高,对传动的噪声控制也更好。
    弧齿同步带则是齿顶与齿槽接触,这样就会部分减少圆弧齿同步带带齿形成的多边形边长,而降低了多边形效应,使得弧齿同步带的精度和减振功能降低。但弧齿同步带的分散了齿根应力,因此获得了更好的传动功率,且能防止啮合过程中齿的干涉。

网友(2016-03-24):
参考misumi ,弄懂它,多搜搜百度,我就是从网上学习的。

网友(2017-01-14):
楼上几位说的很详细额

网友(2017-06-09):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的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型齿同步带分为:最轻型MXL、超轻型XXL(目前市场还没有广泛用)、特轻型XL、轻型L、重型H、特重型XH、超 ...

层主同步带分类的这些资料是在哪里找的?厉害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7-07-12):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记错,因该是梯形齿的传动精度高于圆弧齿,但是承载力圆弧齿要高。

弧齿同步带的齿高、齿根厚 ...

不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