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活塞移动,精度要求相当高!---请教

楼主(2010-06-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比例阀+PLC足矣,但如果速度较高时不容易控制。顺便问一下,你电子尺度精度怎样?

网友:
我遇到的一台机械设备,一条油缸驱动滑台,滑台上固定有一个铣削动力头,当滑台碰到行程开关时,油缸的液压阀换到中位使滑台停止。这个系统的重复定位进度可以达到0.05mm以下,滑台的运动速度约1mm/s。重复定位精度与2个因素有关:
1、滑台的运动速度。
2、滑台承受的负荷。
我有一个设想方案,来实现楼主的要求,效率高,且成本低。
硬件上为,O型三位液压阀,油缸,电子尺。最关键的是控制,需要自己做一块电路板,来控制液压阀的电流,整套系统形成一个闭环控制。这个东西和楼上的比例阀+PLC类似,只不过我想用普通阀来做,自己通过试验来确定最好的控制策略。

网友:
结构和布置上是否可以考虑下死点限位控制轴向的位置?
如果不行,液压系统上可以考虑比例或伺服阀,用你的电子尺做闭环控制.如果是普通换向,用电子尺没用的。

网友: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的话,可以用两路换向阀+节流阀控制,一路大流量高速移动到位置附近,一路小流量低速到达目标值。
正负60丝不算高精度。

网友:
压装机不是那样玩的  我玩过精密压装机的

网友:
哈你这是眼镜行业用的吗?可以装位移传感器啊

网友:
应该用比例换向阀,进行全闭环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个叫  电动缸 的 东西
精密压装就是用那玩意的
或者你直接买精密压装机

比例阀 伺服液压 用的不好 很麻烦很麻烦的
不是说那东西不好  而是真正玩的好的人少

网友:
呵呵,不错,   老师不少啊,能学不少东西。

网友:
溢流阀+光栅+PLC控制系统可实现。

网友(2013-09-14):
直接上伺服泵加电子尺,尺用磁致伸缩的,寿命长、精度高。我们现在给客户就是这么配的,精度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