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的铣刀怎么会那么脆呢?几乎是一碰就断。

楼主(2010-06-03):
由于长期都是以做铝合金为主的,铣刀材质都是高速钢的,整体合金的价格贵,也没必要用,所以一直都没用过。

这段时间刚好有一些钢材需要加工,为了耐用点,买了几把整体硬质合金铣刀。没想到这些铣刀一铣就断,我都快发疯了。

都不知是工人不习惯用这种硬质合金铣刀,还是这些铣刀质量不过关。

如果需要具体硬质合金铣刀的材质和铣削参数明天再告知。

网友:
别是用加工铝件的参数加工的吧。

楼主:
别是用加工铝件的参数加工的吧。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用铝合金的加工参数,但是用高速钢的那种参数可能性就很大,因为用高速钢铣刀加工那批货已经有几天了,然后才换成硬质合金铣刀的。

网友:
找供应商算账,他们知道怎么汇事

网友:
我们单位现在的使用的刀具已经几乎舍弃了高速钢了,连丝锥也开始用硬质合金逐渐代替了,主要加工黑色、有色金属和中碳钢,正常使用没有折断情况发生。我们使用的标准铣刀是D10、D16、D20这3种(非标的无数),刃磨到外径-1就报废。我们使用的切屑参数帮你查一下明天。

网友:
情况和我们公司相类似。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一铣就断!基本可以确定是加工参数的问题

网友:
整体的硬质合金铣刀肯定不行,试试镶嵌焊接刀片,或重磨刀片的刀盘(刀杆),还有不同的材料选择不同的刀片。

网友:
整体硬质合金铣刀,基本只做精加工用,粗加工也用的话基本切削量都是0.5mm以下。估计你是像高速钢一样几毫米一刀吧,不断才怪呢!建议用进口的高钴铣刀就好了。

楼主:
整体的硬质合金铣刀肯定不行,试试镶嵌焊接刀片,或重磨刀片的刀盘(刀杆),还有不同的材料选择不同的刀片 ...
引用 网友B:

当是买的时候是想买镶合金的,可惜没货,只好买了整体合金的。

网友:
参数不对,刀片照样打。
前段时间,在客户那里,他们的车床就老打刀,山特的刀片啊,心疼。管技术的纳闷啊,说,某某线上的怎么就不打呢。老车工看了看说了句,人家是日本过来的毛胚,当然不打了。然后把参数一改,走两刀,不打了。

网友:
兄弟,你合金铣刀是在普通铣床用还是加工中心用呀?还有具体的参数,是不是进给太快了

楼主:
好了,数据来了。

整体合金铣刀是直径5、6mm的,材质是:YG6X;
不是同一时间使用的,是在不同的2天内发生了,当时转速是1320转/分钟。(还有一种转速是1100转/分钟)
铣削的材质是A3钢棒,车床加工外圆至35mm,需要在上面开一条宽度5-6mm的槽,深度5mm。
刚开始是试刀,入刀深度只有1mm,手动进刀,速度应该是很慢的了,大约1mm/秒。
铣了十几个mm就断了。(后来那把5mm的刀就真的是铣了2-3秒钟就断了)

之前用高速钢的铣刀是5mm一次铣过去的,其它参数一样。

不知以上参数是否够了。

楼主:
另外,断裂点是刃和柄的交界地方,装夹的地方也是装夹到接近刃口的位置。

网友:
加工余量太大,等等都会把刀刃奔掉

网友:
“一铣就断!基本可以确定是加工参数的问题 ”,经典。

网友:
切削线速度太低了,不断才怪!

网友:
楼上正解。
5个刀,雕铣机上常用,楼主要知道,雕铣机的主轴是1万2的。
楼主看看厂家的推荐参数,算下要多少的转速。

网友:
另外,转速越高对你动力头,刀柄的要求就越高,主要是动平衡的问题。
5毫米,怎么说也要6000以上啊。
在降进给速度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一刀过的。

网友:
你首先要确认加工参数是不是不合理,另外你公司用的是什么机床啊?要是普通铣床就不建议使用硬质合金铣刀,因为铣削过程中震动大,最容易造成硬质合金刀具崩刃,断裂等情况,按照你的说法估计是普通铣床,建议你还是使用涂层的含钴高速钢刀具!

楼主:
你首先要确认加工参数是不是不合理,另外你公司用的是什么机床啊?要是普通铣床就不建议使用硬质合金铣刀, ...
引用 网友C:

谢谢!
明白了,虽然有损失,但还是值得的,学到知识了。

网友:
我估计就是像用高速钢一样  切削余量太大了才断的  硬质合金刀韧性没有高速钢的好 余量一大就要断刀的

网友(2014-08-05):
你的切削参数?

网友:
主要还是看切削参数吧,整体硬质合金做精加工比较多,切削余量小

网友:
不同的刀具材料适应的切削参数都是不同的,光换刀具材料不换参数能用才怪。

网友:
肯定是切削参数或加工余量的问题,我们公司也是加工铝合金的,很多都是整体硬质合金,很少发生断的现象。

网友:
硬质合金的材料本来就比较脆。。。

网友:
      怎么没有人提刀的质量和价格呢?举个例子以4MM的合金刀为例,价格有3元,5元,8元,10元,15元,20元,30元,50元,100元、、、、、等等。如果用了3元或5元的刀子一铣就断那太正常不过了,至少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