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请教

楼主(2010-06-04):
问个白痴问题,大家不要见笑哈,形位公差方面的?
以基准 A,打 B 处的跳动为 0.1 ,那么B 处以A为基准,同轴度是不是应该为 Φ0.05,对吗?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里,有关于这类可逆形位公差的标注方法的,如果B处相对于A的全跳动是0.1的话,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B处相对于A的径向全跳动是0.1的话,我想楼主的观点是对的

网友:
感觉是同心度0.1吧?晕了晕了,不晓得了

网友:
想听听详细说明呢……

网友:
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初级,但相信不少年轻机械人士都没搞清楚这个问题。详细说明:两个同心圆A和B,以A的圆心为基准,显然此时A和B的同轴度为φ0.00,又因为B的圆周上各点到A圆心的距离均相等,所以跳动为0.00;现在把B移动,使B的圆心偏离A的圆心距离为e,显然此时同轴度为e,跳动为2e(因为B的圆周上各点到A圆心的距离的最大差值为2e)。

网友:
楼上正解啊!学习了~~~

网友:
6楼简单明了

高手就是不是一个样

网友:
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初级,但相信不少年轻机械人士都没搞清楚这个问题。详细说明:两个同心圆A和B,以A的圆心为 ...
引用 网友A:

    移动e,同心度是2e吧?应该以A为圆心,画过B圆心的圆,半径为e,直径是2e,同心度就是φ2e
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楼上兄弟正确。是我笔误了,不好意思,向社友们致歉。因前帖无法删除,为避免误导社友们,特更正后再发一遍。
详细说明:两个同心圆A和B,以A的圆心为基准,显然此时A和B的同轴度为φ0.00,又因为B的圆周上各点到A圆心的距离均相等,所以跳动为0.00;现在把B移动,使B的圆心偏离A的圆心距离为e,显然此时同轴度为φ2e(根据同轴度的定义知:只有用一以A的圆心为圆心,直径至少2e的圆才能将B的圆心包含进去),跳动为2e(因为B的圆周上各点到A圆心的距离的最大差值为2e)。
当然,准确地说,同轴度公差带是一个圆柱体,是个三维概念(同心度公差带是一个圆面,是个二维概念),它综合考虑了被测圆柱轴线的弯曲、相对基准圆柱轴线的偏移和倾斜。

网友:
个人观点:跳动和同轴度公差带形状不一样,一般同轴前加φ是跳动的1/2,可以标位置度

网友:
圆跳动是一个综合要求,主要是圆度和同轴度的综合结果,如果不考虑圆度,圆跳动和同轴度是2倍关系。

网友(2012-04-08):
受教了 顶一个! I* e" M2 R/ p, s;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