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件工艺编写,注意哪些?

楼主(2010-06-04):
如题问下,在编写大件工艺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大家都来说说,实际编写中碰到的问题和注意的地方,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先要看是什么件,是铸件、锻件、焊接件?说明白了,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铸件,焊接件!请大侠指教

网友:
先说铸件的大件问题,工艺要注意内部的缺陷问题,冷铁控制、补缩、控制偏析等问题,100吨以下的我们可以讨论,以上的,要找专人解答你的问题,
大型焊接件,主要注意焊接顺序,内应力控制,材料预热,保温等问题,焊接件,我能玩70公斤级别,25米以下的,太大要找专门的哥们处理,
你有具体的对象,就可以讨论,小东西就没有必要了,哈哈

网友:
楼主所说的所谓“大件”,针对性太不强,能否缩小点范围?

网友:
LZ ,大家接着讨论呀,俺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太笼统了,不能细化点吗?

网友:
楼主,大件一般是锻件要多于铸件的,这个你回去仔细看下你上学时候的书都有解释的。最主要的是夹紧方式的可操作性和安全性了,还有就是得尽量减少夹紧工件的次数了。以上三个为首要考虑的东西了,至于转速、吃刀那些东西由于大床子都快不了,而且也都有相当的操作规范不会像小床子一样会乱操作了。东西多了,和小件的工艺差别大了,你多找点资料,先把思路理顺了再说。

网友:
除了常规工艺路线外,一定要写入防变形的措施,焊接件尤为重要,如果变形,就可能整个报废了。

楼主:
我也想细化点,不过我们是加工企业,来什么就加工什么,没固定工件,说以就统称大件了!

楼主:
我来说一点,因为我们设备都是龙门铣和镗铣床,先了解自家床子性能再编写工艺,按书本上来是做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