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能去毛刺---请教

楼主(2010-06-04):
大家好!

向各位资深的网友请教:

我们公司有一长方体的液压阀块(其尺寸是312*111*98)需要采用“热能去毛刺”(TEM)。

其中312尺寸较大,而国内去毛刺设备的一般密封工作室内的空间尺寸只在200多,所以,一般设备处理不了。

恳请大家提供能够提供一些好的去毛刺建议,或推荐一些热能去毛刺加工商,其设备能够处理高度是300多的工件,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去毛刺不?
上次我们厂一中包车着火,阀块烧的面目全非,油孔通道里堵满了很多的污物。
最后采用的是超声波清洗,不知道可以去毛刺不?

网友:
先说一下超声波那是用来清洗的,并不是用来去毛刺的。有去眼镜店洗眼镜的经历吧!
  热能去毛刺机是利用氢气氧气热化学反应去除毛刺(飞边),混合气体经火花塞点燃,在瞬间内反应(仅0.003秒),放出大量的热,使毛刺(飞边)在高温(约3000ºC),高压(充气压力的20倍),高速(8倍音速)作用下,加热自燃,而达到去除毛刺(飞边)目的。加工后的零件原有尺寸、表面光洁度、金相组织以及机械性能等基本没有变化。
  威海东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感觉用上午看的那个5轴连动的数控加工中心完全可以胜任你的要求。

楼主(2010-07-14):
谢谢倾城荣耀 !
哪里有能够从事“去毛刺配套业务”的厂家呀,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了!
我们的零件是液压阀块,阀块上面的“细长油路需要去毛刺”。
 (另外,说明一下,我们不是要买去毛刺设备,是要找能够提供“去毛刺”外协配套商。)

网友:
如果只是去交叉孔的毛刺,可以考虑电解去毛刺,不知你在何处,有可能的话我可以给你试下。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去毛刺完全可以在床子上做

网友(2010-08-21):
我们生产的阀块去毛刺机一次能够去除阀块所有内孔和螺纹毛刺,在原基础上细化零件加工表面粗糙度1-2级,提高零件清洁度。
不知道如何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