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紫铜经过锻压后电阻率会不会降低?

楼主(2010-06-04):
请问紫铜经过锻压后电阻率会不会降低,也就是说锻压后电阻会不会减小?

楼主: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咋都是看的,没人帮忙尼

网友:
好象是电阻增大吧?
3 }8 B- x8 s" S不太了解

网友:
紫铜经过锻压后电阻率不会降低。

网友:
锻压前和锻压后的电阻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10-07-24):
应该不会多大的改变吧、、、

网友:
应该有变化的  截面积变化了

网友:
电阻率有可能增加,就是晶格畸变什么,当时上材料科学基础时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