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3050X16X1---请教

楼主(2010-06-04):
立柱旋转费力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油路不行了吧,看我们厂的机子上面油多的很啊,

网友:
锁紧机构没脱开吧。。。。。。。。。。。。

网友:
立柱上有个圆形弹簧板 外圆调整螺钉松动内六角的 可以调整一下 紧固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立柱上有个圆形弹簧板 外圆调整螺钉松动内六角的 可以调整一下 紧固一下就解决了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螺丝一共6条,稍紧一下就可以了,紧一点就试试,不要一下紧太多,不然的话螺丝会因受力太大而断掉的。

网友:
楼上的两位说的是正解

网友(2010-07-05):
一定要记好,拧紧是松,拧松是紧

网友(2011-09-21):
  遇到这个问题了   试试看

网友(2011-12-30):
肯定十六个螺栓松了。M12的内六角螺栓。

网友(2012-02-22):
检查一下立柱顶端的螺栓有无断掉的

网友:
是沈阳的吗?调整圆板弹簧的螺栓,调大提升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