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泵与电机的对中找正

楼主(2010-06-04):
目前,电机和泵对中找正,,基本上都是采用打表法,想知道在进行打表时,泵与电机的联轴节是脱开打表还是可以不用脱开打表。两者都是打表,有区别吗??记得激光对中仪是不需要的。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东西用时还没打过表呢,LZ高见,有空学习下

网友(2010-07-04):
有视频吗?好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10-08-14):
连接一起打,边打边调校,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东西用时还没打过表呢,有视频吗

网友(2010-10-20):
没见过这么找对中的,电机和泵。
第一幅图中,用百分表打对中,你联轴器刷过油漆的,各处的油漆厚度不一的,这样打不严谨。
一般只要大致对中就可以了,因为一般的联轴器里内有销子的,销子外面包有缓冲橡胶的,这橡胶也可以适当补偿一部分的偏心。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指导!有时间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东西用时还没打过表呢,

网友(2011-05-27):
长见识了,这东西用时还没打过表呢!

网友(2011-08-23):
谢谢,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智慧在民间!

网友(2011-10-28):
现在的设备这么先进你们能不能用视频现场教学!!!!!!!!!期待!!!!!!!!!!

网友(2012-04-05):
我这里有百分表找正的方法和标准,激光找正的视频,但是我好像上传不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QQ:1871268132

网友:
我好像上传不了视频,需要的话联系QQ:187126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