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装联轴器装到一般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0-06-04):
我们矿南翼二条皮带更换联轴器,热装时装到还剩20mm装不进去了,还取不下来了 ,有什么好方法吗?

谢谢!

网友:
制作一工装卡具,用千斤顶顶出即可。

网友:
孔如果不大,等冷后,快速加热轴套,用千斤顶。同时进行边顶边加热,火候自己扣。

网友:
联轴器与轴一起取下来,用压力机压下取。

网友:
用爪具抓下来,加热后热装。热装时装到还剩20mm装不进去了,主要是加热的温度不够,或轴上有伤。

网友(2010-08-06):
过盈量大拉,或是轴有伤

网友:
用开水不断地浇,然后用裸子往下拔

网友(点评):
太有才了,哥们

网友:
按需要的线膨胀量算一下加热温度,加热后用拉拔器拔下

网友(2011-04-03):
拉拔器拔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有种专用工具,我们这里俗称拉马的。用于拆卸联轴器或轴承。

网友A:
过盈量太大的话只能采用电加热的方式,我们取1250KW电机的联轴器就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
做个拉具加热的同时用千斤顶往下顶了!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把联轴器用风割破坏了拉出!

网友:
这个就要过盈量有多大了,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用两把焊枪,两边同时快速加热,同时用千斤顶进行把拉。

网友(2011-07-24):
液压拉马试一下,预加一定压力以后用铁锤砸

网友:
加热到200度左右,拉马加千斤顶。顺带用大锤振动

网友(2011-09-29):
说的太现实了,太精辟里

网友:
只能做个抓具用千斤顶顶出来,如是热装的可能还要进行加热,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键没有很好修配产生的卡组,加热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拉马拉下来,还要两把100的割枪烤!装之前就应该确定尺寸,对轴表面进行处理!楼主肯定没装过,热装最忌讳装一半!!

网友(2012-04-01):
你好,能加我Q吗?2310725470

网友:
在往下取时,先做好箱式胎具,液压千斤顶加上力后,加热联轴器,边加热边增加千斤顶的力,同时锤击胎具尾部,直至取下;在加热安装时,应先测一下加热后的内孔,内孔直径比轴颈大0.2-0.4mm时,对准键槽,迅速安装,最好是垂直安装。

网友(2012-06-15):
看看过盈量有多大,如果小的话,可以等联轴节冷却了以后压进去,如果过盈量大的话,就算你拉出来轴会有损伤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盈量太大的话只能采用电加热的方式,我们取1250KW电机的联轴器就是用这种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拉下来呢,如果过硬量不大的话,皮带机的联轴器过硬量应该不大,等冷却以后在压进去不就可以了啊,就两公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