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刀能切什么材料?

楼主(2010-06-04):
水刀能切什么材料?有厚度限制吗?

网友:
目前只有 2种材料是水切割机不能切割的:
1.        镁 (镁合金有可能可以切割, 要根据实际试验才能回答客人);
2.        钢化玻璃 (如汽车上使用的玻璃, 它有受压后粉碎破裂的特性),其它玻璃可以切割
其它的材料, 无论是金属 或者 非金属的都可以切割.

至于切割的厚度就要看你用那个牌子的机, 我的机能切割碳钢 500毫米

网友:
钻石水刀切不了。不信拿你老婆的钻戒试试

网友:
你想我被扫地出门啊, 不敢试, 就当不能切好了。。

网友:
按道路是可以磨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能磨就能切, 但是不代表用水切割来切割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