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好了东西,不知道加工费用多少---请教

楼主(2010-06-04):
设计好了东西,不知道加工费用多少,
最大的一个件2000*1200*100,要求2000*1200的单面铣平,粗糙度6.3,四周小面铣平,各尺寸误差不超过0.5mm。
请问这个工件加工费大概多少呢。要用龙门铣加工吧。

网友:
焊接件还是铸件,什么材质,加工余量多少,多重?
这种大型龙门铣或镗床的费用都比较高,每小时都在400元以上

网友:
用龙门铣1000元左右最好把图贴上

网友:
对较大的零部件,试过一个简单又通用的计算办法,重量X加工难度系数,焊接件工料对半;机加件,一般是五倍的料重。如有较高精度和粗糙度要求可到8倍左右。

网友:
这个玩意够大,做划线平台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