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nterCAD中的标题栏上的公司名称与明细表的项目如何更改

楼主(2010-06-04):
本人用的是武汉天喻软件公司二次开发的InterCAD的破解版本,现在我要将公司名称改动,明细栏上多了一列物料编码,由于是盗版软件不方便请天喻公司更改,请问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注意:把图框打散更改名称的方法不可取,字符串查找替换的方法也不可取。

网友:
不懂  刚学的  还很菜      ...

楼主:
做*.dwt 样板文件的方法也不可取,期待中…………

网友:
我也用的是InteCAD,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创建标题栏和明细表,我这里有这方面的一点资料,是InteCAD的帮助文档,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我研究一下。

楼主: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你上传的资料的作用是:“装配图明细表及表格处理(BOM)为用户提供件号标注、明细表生成、编辑、插入、删除、文件输入输出、明细表的排序,明细表的重排,重新生成和修复,旧图转换,数据库接口等功能。此外,还可以将用户已经有的明细表自动处理成InteCAD的格式,使其具备上述功能。”

而我要求是:
1.更改“support”文件文件夹目录下的“heada.dwg”表格中的公司名称。即如何编辑或制作“heada.dwg”文件。
2.更改“billhead.dwg”文件中的列数。即如何编辑或制作“billhead.dwg”文件。

一样的感谢你,你是第一个给我发了有用信息的。呵呵

网友:
INTECAD工具栏下有一个定制标题选项,按照提示重新定制。如果想选用原来标题栏的格式只是内容更改了,可以把原来的标题栏打散来进行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打散以后直接调用不了,填材料,名称,图号等功能都丧失了。

网友(2011-03-16):
我也很想知道,原来INTERCADR14换成INTER2006好多功能都变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下载看一下

网友:
最好是按原来的图框,重新按自已的需要做图框,重设属性,我以前打工时,每到一家新的公司,我每次都是重做,再说人家做图框都有自已的需求技巧,不一定合你的习惯,自已花点力气,1个小时就好了,特别是人家的字体,形及块定义那些东西与你设置的不一样,需然打印效果是一样,但是,中间环节各人习惯不多少有些不同的,这些小的东东,就算是再大的公司,有再详细工程出图规定,也定义不了的-----呵呵,以上是个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