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液压系统工作时的功率损失呢

楼主(2010-06-04):
在液压系统工作过程中将会产生很大的功率损失,通常主要是经过溢流阀溢流时产生大量的热损失,为了减少功率损失,可以在系统中增加蓄能器,这样可以节约能源,并且蓄能器可以吸收震动,增加管路的寿命等作用,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用蓄能器减少发热和功率损失不是很好。
采用三通压力补偿元件,即:定压旁通溢流阀可以大大减少发热。网上有不少关于液压阀和泵压力补偿和负载敏感的文章。
采用比例流量阀和三通压力补偿阀的组合对传统多路阀进行改造,可以减少发热和功率损失。我们在装载机的工作装置多路阀上做过多次试验,效果很好。若能在电子控制上增加发动机油门的电子控制,实现液压机构的工况匹配,那节能效果就非常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