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28tc外接循环启动按钮的方法---请教

楼主(2010-06-04):
我们厂里有一台老的数控车床,928tc系统,没有外接循环启动按钮,只有GSK操作面板上的面的按钮,时间一长就坏了,现在想外接一个市场上买到的那个按钮,那个按钮是这样的,有4人接线柱,往下按,就是下面两个接线柱连接,松开就是上面两上接线柱连接,打开928Tc的系统的操作面板,发现循环启动按钮后面有四个焊接点,其中横向的两上焊接点看到线路板上的直线,是连接在一起的,请问怎么接法!

网友:
广数928TC的循环启动按钮是四个焊点,可以用菜市场里面用的小型电子称的按钮更换,主要是操作工人长时间按那一个按钮,造成按钮失灵或者是按钮板外面的一层胶皮破了里面的印刷电路板上的轻触式按键也进水了,按键里的触点锈死。如果加接一个市场那种外接式头上是矩形里面是圆形的有红色有绿色的,这个也是四个接线柱,两个是常开,两个是常闭,楼主只要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测量,相通的两个为常闭触点,不通的两个是常开触点,然后用手按住这个按钮,测量原先是相通的两个触点会变成不通,不通的两个触点会相通。说明这个按钮是正常的,可以用,接的时候以按钮放松状态时,相通的那一组。

楼主:
谢谢版主,明天实践下!

楼主:
2楼说的不对,测后面的线,全是通的

网友:
不可能全是通的,你有没有学过无线电修理技术,在线测量电阻时一定要用R*1欧档,并且万用表要校零的。如果用R*10K档,什么东西也要被测成坏的,遇到场效应管,一下子就被万用表里的9V电压击穿,好东西也被测坏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数字式万用表的话,测出来的电阻是变化不定的,一般用200欧的档位去测在线电阻,电路直通时,表内的蜂鸣器要叫的。数字表对检测三极管,二极管,场效应管的好坏,不敏感,最好还是用机械式万用表。

网友:
循环启动按钮坏了,如短路了,测量是电路是直通的,系统通电开机,会整机面板按键失灵,楼主要把那个按键拆了,拆的方法是(1)拿下数控系统整机。(2)拆下系统供电的开关电源盒。(3)旋下系统后盖板上的所有十字头的沉头螺丁。并做好记号。移去后盖板。(4)里面的PC机板露出来了,小心的拔下电路板上各插头,排插,要轻手轻脚,并一一做好记号,修理的地方要干净,桌面最好好一层橡胶垫子。(5)取下PC机板后,看到显示屏,本机面板了,显示屏的软排线也连在PC机板上,要轻轻的拔下来,根VCD激光头的信号连接线差不多。(6)取下PC机板操作面板就露出来了,用十字改刀一一取下固定本机面板的自攻螺丁,取下本机面板的印制电路板,找来松香,焊锡,30瓦电烙铁,从印制电路板找到循环启动这个键,从反面的焊点把它焊下来,注意不能弄坏印制电路板,从印制电路板上看,只有两根线是与按键相连的,在按键按下时是接通的。松开是断开的。
(7)找一个大小与这个键差不多的电子秤按键按照按键引脚的次序焊上,并清理焊点处,不得短路。装好就可通电试机了。

网友(2010-11-11):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1.5V的没你那么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