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0*2500的3毫米的冷轧板 剪成几块小板后 为什么会变形 变弯

楼主(2010-06-04):
1250*2500的3毫米的冷轧板 剪成几块小板后 为什么会变形 变弯

网友:
小板的尺寸又是多少呢?在剪板机上剪很小尺寸的板变形是必然的。

网友:
钢板里的应力被释放 必然的

网友:
特别是窄条,会扭曲变形

网友:
材料拉伸,正常。除了用切割的方式,不会有这现象。剪,冲都有,就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2011-01-14):
自然现象。请考虑其它方法吧。

网友:
材料不好有应力。。。。。。。。。。。。。。。。。

网友:
上数控冲比较好一些。

网友:
前几位高手说的很明白,你可以试下用激光割或等离子切割,也许会变形小一点。

网友:
剪切力导致变形的!这是正常情况,但可以改变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