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前辈们帮我设计一个弹簧。老师布置的作业,星期一交了。

楼主(2010-06-04):
要求如下:中径D=7mm,安装高度为10—13mm,承受压力15N ,从安装高度释放6mm,承受压力变为10N,F1=15N F2=10.(工作环境为常温状态,受力次数在1000以下,用于阀门的主弹簧.)

关键这弹簧非主流,受力次数少,且常态是被压缩的。手册上的例子是一些典型的。

如果,能帮我写出计算过程,将不胜感激。找个相同要求的例子,也行。

谢谢~~~~~~~~~~~~~~~~~~~~~~~~~~~~~~

网友:
作业也要人帮你做?自己好好学习吧。

楼主:
大哥,这不是普通作业。我解决不了。才找前辈们帮忙的。

给个相似的例题也行的。

楼主:
这样设计行啊
要求:弹簧中径D为9mm,安装高度H为10-14mm,当阀开启时弹簧承受压力 ,从安装高度被释放5.5mm,压缩载荷变为 ,受静载荷及循环载荷作用次数在 以次下。
1)选择材料和许用切应力
根据弹簧工作条件,选用碳素弹簧钢丝。GB4357,65Mn,D级,初步假设钢丝直径
由表7.1-8查得其许用切应力 【1】。由表7.1-4查得其切变模量G=79× Mpa【1】。
2)弹簧钢丝直径
由钢丝直径d和弹簧中径D计算其旋绕比:
从图7.1-4查得其曲度系数K=1.14,代入式(7.1-8)得:【1】
根据GB1358取系列值,取d=0.9mm,与假设值一致。
3)弹簧有效圈数
先按式(7.1-5)计算弹簧的刚度 【1】
在按式(7.1-9)【1】计算弹簧的有效圈数

取弹簧有效圈数n=9取支承圈 =1则总圈数
4)弹簧刚度,载荷核变形量的校核
弹簧的刚度按式(7.1-5)【1】计算【1】

与所需的刚度基本符合。
再由式(7.1-5)【1】计算安装变形量

取安装变形量 =15.5mm,取安装高度 则阀关闭时工作变形量为
对应的安装载荷为
阀关闭时的工作载荷为
与要求值接近,故符合要求。
5)自由高度、压并高度和压并变形量
自由高度
压并高度
压并变形量
6)试验载荷和试验载荷下的变形量
由表7.1-8可得试验切应力的最大值【1】

取试验切应力
由此,试验切应力未超过其最大值
由 用式7.1-10【1】计算试验载荷

试验算载荷的变形量为

由于 ,取 计算式与 ( )对应的试验载荷

7) 校核弹簧特性

满足工作变形量 、 在 之间的要求
8)弹簧的其余尺寸参数
由表7.1-11中式计算节距【1】

由表7.1-11中式计算螺旋角

满足5°——9°的要求
由表7.1-11中式计算展开长度【1】

10)满足设计要求的弹簧参数为:
① 总圈数 =10;② 有效圈数n=9;③ 旋向:右旋;④ 展开长度:282mm

楼主:
晕,公式怎么都没了啊。

网友(2011-07-01):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1-08-19):
公式在机械手册上,笨啊。

网友:
哈哈 同学 作业要自己做的  不能老是找别人  可以讨论 但不能抄袭的
不然 你会杯具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自己做才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