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4,Y53插齿机

楼主(2010-06-04):
请问各位高手,用Y54,Y53插齿机插内外齿轮,计算分齿挂轮的方法是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能给出计算方法最好了,谢谢!

网友:
天一机,外形相似的插齿机(形如Y54或Y54A之类的机床)分齿挂轮公式一样,2.4Z刀/Z工,如加工的工件模数是1.5,压力角30度,29齿,插齿刀50齿,那么就得到2.4*50/29=96/58*85/25,注意A轮必须要算大一点,否则A与B将搭不上.A轮一般要算到80齿以上,电常用的是96齿.当然也有例外的,这个要根据所加工有工件与使用的插齿刀的齿数了,一般都要算成A/B*C/D,本机床插内齿时,要加一只介轮,改变工作台的旋向,使得插齿刀与工件的旋向一致.而插外齿时,工件旋向正好与插齿刀旋向相反,好比一对外齿轮啮合传动.

楼主:
谢谢!如果是Y53的插齿机,计算方法也一样吗?

网友:
你要看一下该机床是不是天一机出的,外形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外形与Y54一样的话,算法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算法是不一样的。如是刀架摆动让刀的算法就是不一样。长江机床厂的YS5120,它的分度挂轮公式是Z刀/Z工。

楼主:
谢谢!我也不知道那设备怎么样,也是一个朋友问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