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 plc

楼主(2010-06-04):
比如说有2个气瓶  分别装了2个压力传感器  我的目的是要让压力高的气瓶工作  那自动程序(比如说PLC)要怎么对2个压力传感器反馈回来的信号进行比较  从而做出判断让压力高的那个气瓶工作?  传感器测量的数据如何传到PLC并识别,并对其2个数据进行比较?好像用逻辑与非比较不了吧?  我是学机械的  PLC也只是懂一点点...    希望大侠们给予帮助,让我有点头绪...  谢谢了! 能推荐个 控制气瓶的电磁阀(功能和手动截止阀一样的) ,阀门闭合的时候介质可以流进也可以流出,工作压力35MPa的电磁阀门。  谢谢大家!

网友:
PLC品牌不同,具体的指令也不同的,可以在PLC上通过模拟量的采集  [传感器的压力信号反馈数值]   在程序里面做相应的比较,然后输出驱动对应的电磁阀就可以了,关键是你的工作压力很高,需要高压的电磁阀,能满足你的要求的电磁阀很多,关键是耐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