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内孔光洁度不好---请教

楼主(2010-06-04):
直径25.527的孔公差+0.025。20CrMnTi的热处理渗碳:δ=0.91~1.35mm表面硬度58~63HRC芯部硬度31~39HRC。但现在磨出来光洁度很差。我不知道用的什么砂轮。那位大侠能帮我解惑啊。

网友:
有多差?
硬度这么高,是很好上光洁度的,随便一磨就是Ra0.1左右。
建议使用单晶刚玉和白刚玉的混合砂轮,或者5SG砂轮,硬度选L或再软一级的,粒度46。
砂轮直径用20的,冷却要到位,最好是后置内冷却,砂轮线速度要在30以上,但别超速。头架转速在350左右,纵磨速度400,行程通过合适的砂轮长度控制在10个左右。单边进刀粗磨在5微米,精磨2微米,光上3个来回就好了。
修整速度1500,修两丝。

网友:
顶楼上,诲人不倦

网友:
撞豆腐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能达到0.1?

网友:
要求多少?实际能达到多少?线速度多少?

网友:
俺像是开玩笑的吗?
昨天刚磨过,砂轮还不太适合,磨完内孔Ra0.124,端面0.24。圆度2个半,其实很圆,但有两个耳朵,俺考考你:什么情况下容易出耳朵?如何改善?
除非你的砂轮主轴很差很差,或线速度不够。

网友:
这种料随便磨都很光的,自己检查下机床和砂轮吧

网友(2010-08-04):
描述此类问题不但要描述你的材料,与工件规格。
还需要补充你现用的砂轮的一些参数。出现的问题现象
才会找到更合适的症结。对症下药!

网友:
CBN砂轮是最佳,恐怕你的条件不一定具备。
使用SA 砂轮吧!好买。也便宜。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你说你的光洁度超差。如果是可以磨动。请查找你的设备的原因。
比如:主轴精度

网友(2010-12-01):
效率还是要考虑的,建议磨削液也要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膜拜之。好人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