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备故障问题请教各位能人志士!烦请赐教!

楼主(2010-06-04):
最近我们单位一台液压设备出现一些问题,不知道其故障根结在哪里,请各位帮忙看看,多提宝贵意见(系统原理图鼠标点击可放大)!
故障简要经过:
      1.车间的一台液压设备在6月3日正常生产中发现一分支管路有漏油现象,随即对液压系统进行了停泵卸压,并对有漏点的管路进行了焊接处理,并对液压站进行了补油,之后生产正常进行!
      2.此设备运行到6月4日时,操作人员发现该设备出现低压报警,低压报警处在下图中的图示位置,
(系统功能简要说明:该系统为轧机平衡液压系统,系统主压力(油泵出口溢流阀调定压力为:15MPa)主油路分支为若干个支路,其中一支路即为出现低压力报警的支路,经图示的减压阀减压后要求的工作压力为:12MPa,当分支路压力低于6MPa时设备发出低压报警)
技术人员判断可能是图中的直动式溢流阀故障,随即对液压系统停泵卸压,更换了该直动式溢流阀更换完毕后启泵调压,但是调节更换阀后系统显示压力只有4MPa,未能满足要求,又重新启泵调压,而在第二次的调压中,系统压力调节至规定范围。
原因分析:
  能否从两个方面去分析,1.系统油液污染---在6月3日的检修中对液压管路进行了焊接处理和重新加油,会不会在焊接过程中,细小的焊渣随管路裂缝处进入了系统导致阀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卡阻?或是加油时将油液污染,系统进入了颗粒是阀组卡阻?
    2.阀组中的阀故障----阀台上的三个调压阀(一个先导式溢流阀,一个先导式减压阀,一个直动式溢流阀)自身故障所致?此调压回路是怎样完成压力调节的?
    3.其他可能的原因……?
请教:
   1.请详细解释一下此阀台的调压原理?
   2.出现此故障的可能原因?

网友:
个人认为:焊渣进入了系统导致阀组,出现卡阻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个人认为:焊渣进入了系统导致阀组,出现卡阻的可能性比较大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烦请再解释一下此阀台的调压原理?图示中减压阀右边的那个小单向阀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先导式溢流阀和先导式减压阀的压力都由直动式溢流阀设定,其压力值等于本身弹簧设定值+直动式溢流阀设定值。
你所述症状,如果阀台上有强烈的溢流声,那就是先导式溢流阀主阀芯卡住;如果阀台上没有有溢流声,那就是直动式溢流阀阀芯卡住。

楼主:
先导式溢流阀和先导式减压阀的压力都由直动式溢流阀设定,其压力值等于本身弹簧设定值+直动式溢流阀设定值。 ...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是先导式减压阀阀芯被卡阻的可能性?先导式溢流阀和先导式减压阀的压力都靠直动式溢流阀设定,这样的控制方式有什么优点?

网友:
先导式减压阀阀芯被卡阻,那么压力应该是溢流阀设定值。不会只有4Mpa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溢流阀卡堵得原因。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最后是溢流阀堵了,问题不一定就是焊渣堵了,你还要看看阀内是密封圈,组合垫什么的有没有损伤。你的原理图有点看不清

楼主: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最后是溢流阀堵了,问题不一定就是焊渣堵了,你还要看看阀内是密封圈,组合垫什么的有没有 ...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教!原理图可以放大看到啊!基本上看起来是清楚的!此处设计二级调压的目的有何作用?

网友:
这是轧机的液压系统图吧?支撑辊和工作辊两个辊子的抬起是由辊子两端的液压缸提供的动力,溢流阀作用就是恒定系统压力,二级调压是保证辊子两端抬起和压靠的同时性;同时也是对系统的保护,溢流阀不能保压了还有二级调压单元。

楼主:
这是轧机的液压系统图吧?支撑辊和工作辊两个辊子的抬起是由辊子两端的液压缸提供的动力,溢流阀作用就是恒 ...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您说的“溢流阀不能保压了”,是指先导式溢流阀不能保压了吗?当先导式溢流阀故障时,此时二级调压回路怎样起作用?本人愚钝,二级调压单元是如何实现您所说的工作辊抬起和压下时的同步性的?另外在原理图中先导式减压阀右边画的那个单向阀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能不能贴一张完整的整套图纸,我回去好好看看,最好是能用CAD画出来,我不知道你那的是哪个设计院设计的,你不要全信我的,我只是稍微看了看,也没有深入。再有那个东西在你公司你可以在维修的时候去调调试试,把溢流阀压力降下来,调后面的。不同的压力看运动的不同。有时后那样更直接些

网友:
回11#二级调压也就是直动式溢流阀调压,相当于远程调压阀,单向阀好像在此处提供背压的作用。

网友:
不熟悉这个设备,试着回答,希望楼主能得到答案。
1.从原理图看到,这个油路块给支路供油的同时,也给一个活塞式蓄能器供油,即该支路并联了一个活塞式蓄能器。
2.一般的减压阀的泄油口是需要单独回油箱的,原理图中的减压阀的泄油口没有单独回油箱,而是将泄油口接入了减压油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3.减压阀旁边的小单向阀是防止高压油进入泄油口,如果减压阀的泄油口背压大,会产生不稳压现象。
4.一个直动式溢流阀同时控制先导式溢流阀和先导式减压阀的优点在于:一个直动式溢流阀使这个阀块的进油和回油油路都实现了有安全阀。
5.至于楼主问,出现某一故障的可能原因,我个人认为没有讨论意义。

网友:
谢谢,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正在研究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