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如何取出不露头断螺丝

楼主(2010-06-05):
就是这颗螺丝,4毫米反牙,应该8.8级的,螺纹断裂处低于孔沿3-4毫米。拧断处被加工硬化了,并且有些突出,因为太细了,并且加了螺纹紧固胶,所以还是很难取出来的。不过花了10分钟想了一系列办法终于顺利取出。

网友:
什么办法啊???????????

网友:
没说实质问题,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网友:
不要卖关子啦  大家都在等你哦···

网友:
加螺母点焊几下,把胶融焯

网友:
什么意思呀什么也不说骗人吗

网友:
先用更细的钻头钻,然后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了,不过反了。我是先用大钻头,一根接近螺纹底孔的钻头,然后也没有磨钝外侧刃尖。因为大钻头刚性足,手枪钻上也容易卡的同心,并且能找到自定心头的,我手上正好有一盒家用钻头,3-6毫米是自定心头的。大钻头当定位钻用,非常轻微的打在断螺丝中心突点位也没怎么偏,造成浅坑。然后
换成1.5毫米普通钻头打深孔,10毫米深吧。打了孔的螺丝就释放了很多应力,径向压力减小很多。然后用原先大钻头当螺丝刀用,放在孔中就把断丝拧出来了。

网友:
那楼主有没有遇到过断在孔内的丝锥呢?除了电火花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取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推荐一个折断在里面的丝锥去除法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3182

网友:
N年前遇到过涡轮增压器这个东东,那时的断在里面,也是用楼主的方法取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不错,1.14

网友:
楼主的方法高明,在下严重学习了。
多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王老师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看来楼主的实践经验很丰富,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件多大!提供一个方法试试,,找个铜螺母拧上,,用电焊烧铜螺母中间的螺丝,,然后焊上个铁的落寞趁着螺丝红的时候就能拧下来,,我们以前这样干过,,挺好用,,几分钟的事,

网友:
学习了下  呵呵 有意识,支持

网友:
你真的拧出来吗?把拧下后的照片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真的拧出来了,这颗螺丝为何会断我也查到原因了,是因为螺纹底孔太浅了,或者说是螺丝长了一点,所以装配工发现螺丝拧到底后还没有压住那个叶轮,有间隙。所以装配工拼命的拧,4毫米的螺丝当然没多大劲就断了。我后来在淘宝找到一家店买到了这颗反牙螺丝,发现16毫米的偏长了1毫米,要压紧的话必需磨削掉一毫米,还好我完成了。有了这个经验后我还帮人退出一颗1毫米粗的眼镜上的铜螺丝,没有用镊子,因为在一个角落交接处,尖嘴钳与镊子都没有转动角度,我就是用钻头从另一面拧出来的,以钻头外缘刃口到起子的受力点拧出来的

网友:
楼上有说用氩弧焊点个螺母旋出      我试过    比较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螺丝是断在孔里面啊,如何把螺帽焊在螺丝上呢

网友(2010-09-05):
你们俩说的很好,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些若工作环境用不上电钻,是否有更方便的技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钻是最好的,因为要打出一个基坑或者说着力的坑洞,否则你的起子头很难对断头施加扭矩啊。你能说说你用不上电钻的场合嘛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這些辦法都用過,不是所有的都管用的,如果用膠的話,加熱一下,如果可以在慢慢敲繫出來,不行的話就鑽

网友:
螺丝断了好像不难取出嘛,9楼说的丝锥断了倒是真的没办法。我还有很多产品丝锥断里面没办法弄呢。来看看10楼的什么办法回头我试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敲击,不行再用钻头打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露头的断螺丝,你没处抓力啊,敲打它也转不出来啊

网友(2010-10-05):
盲孔的话,断口不是很深的话,用电焊点焊,烧高起来后焊个螺母上去,当然焊工水平要好,丝锥断在里面就麻烦了,当然有可以线切割,也可以电火花打但比较耗时间,方法总是有的

网友:
有几种办法可以解决,第一:可以钻小孔攻反丝将断丝取出,第二钻比断丝大的孔重新攻丝。

网友:
不嫌累啊,我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整个一起更换掉,最省事情了,搞得那么复杂,下次又断在里面怎么办

网友(2010-11-06):
什么办法啊???????????除了电火花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取出呢?

网友:
呵呵  挺有意思的 我也玩玩

网友(2011-03-08):
我推荐一个折断在里面的丝锥去除法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3182

网友:
很不错的 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取不露头的断螺丝钉,一般都是用钻头。不过取断了的内六角螺丝钉就只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
就怕有些是断在机床的基础件上面,根本没有空间放电钻,焊机也不好作用,那才麻烦,小修变大修,所以大家拧螺丝一定要稳。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的方法呢  说的都是些平常的  不过还是好评

网友:
学习了,呵呵,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2-02-22):
先用小钻头在中间钻孔,再用配套的取丝器啊,很好弄的

网友:
哎呀哎呀!果然是好办法啊!

网友:
顶楼上的,用起丝器会方便点

网友:
我现在做的是自动化设备维修管理 经常会遇到断螺丝的问题 不过常见的都是M3-M6的螺丝 有一些常见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b) d+ F, p; Y9 R2 d
简单的用个刀片 或是什么尖的硬点的工具直接反向就可以掏出来或是用力反向敲  ,有时候太紧了掏不出来的话可以用大小差不多的钻头从背面反钻 ,钻头不能太小 ,只要不破坏螺纹就好了 ,不然可能会发热烧坏硬化了就更难拿出来了 ,如果是盲孔 不能反钻的可以在不影响零件的前提下用切割片在表面开个小槽,然后就可以用东西卡在槽里拧出来了

网友:
也有道理吧,有点难度

网友:
以前也遇过这种情况,当时找了一个很牛的焊工,找了个螺丝杆跟断处焊在一起,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2012-05-17):
不都是什么特别的技巧!用钨钢定心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