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十头螺纹,请高手们出招!

楼主(2010-06-05):
这是个十头螺纹,请高手们出出主意怎么解决!

网友:
批量的话冷挤压可不可以啊?导程好大……

网友:
解决什么呀?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这是个要加工的十头螺纹,怎么加工,或是委托加工也可以

网友:
干嘛用的?太牛了!
定制个成形刀,车!

不是好办法,等待高手出马!

网友:
如果量小精度高,数控做几个就可以了
如果量大,精度高,就用仿形加工,如果精度底,就用挤压就可以了
我们做多头螺纹都是仿形加工的.
当然如果你有加工中心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到,期待高人

网友:
用立加带A轴的就可以,就是效率慢,但是精度高

网友:
做什么用的?没见过,hh

网友:
用可旋转刀排(有买的)上高速钢车刀,最好是哈尔滨的,普通车床就可以而且效率不低。我最多做过12个头的。你付的图纸不清楚还有精度不详,用不用配镙母,告诉我这些我再跟你讲具体怎么加工。

网友:
建议采用8楼的方法

网友:
滚齿机  +   定制滚刀即可

楼主:
用可旋转刀排(有买的)上高速钢车刀,最好是哈尔滨的,普通车床就可以而且效率不低。我最多做过12个头的。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的精彩点评,至于其他什么条件之类的……,不知道这张图纸能加工不?

网友:
简单,上带C轴的数控车,每转36度车一条,车刀刀尖R为15,最好分粗精车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期待高手啊

网友:
在有第四轴的立加上用r15的球头铣刀保证快

楼主:
用可旋转刀排(有买的)上高速钢车刀,最好是哈尔滨的,普通车床就可以而且效率不低。我最多做过12个头的。 ...
引用 网友A:

哦,真的,这个没配螺母吧,精度没标那就是要求不高啦,你报个价吧,不用客气

网友:
应该是挤压模压出来的,车削很麻烦的吧

网友:
十个头的螺纹没有见过,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叫我开个价是什么意思?让我做吗?你是哪里的?可加我QQ315366550

网友:
我以前加工过类似产品,100圆,8个头的,你是哪里的?有兴趣联系我,13464811061   QQ825855455

网友:
车好上铣床用分度头铣螺旋线。

网友:
有没有大侠解释一下这个零件是用在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