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齿余量---请教

楼主(2010-06-05):
请问各位:剃齿的时候,与成品相比较公法线应留多大的热变形余量啊?如何计算呢?

网友:
1.5模以下的公法线留0.03~0.04mm,1.5~2之间的留0.05~0.06,2模以上的留0.06以上,最多不超过0.1mm.多少反而会使齿轮的齿形变差.关键就是滚齿加工,如果滚齿精度差了,想通过剃齿是很难纠正的,滚齿的齿圈跳动剃齿后传变为公法线变动量,基节累积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杨师傅,我想再问你个问题,就是在判断齿形误差时,需要控制压力角的偏大偏小这个与齿轮的旋向有关吗?如有关那么应该如何设定呢?再有就是判定齿向时的螺旋角偏大偏小又是如何设定的呢!谢谢
杨师傅能否告知你的QQ号呢,以后向您多多学习呢,我进入齿轮行业不到半年时间,晚辈在此感谢你了

网友:
压力角的偏差与剃齿刀的精度有关,齿形呈现“倒八字”是压力角偏小,齿形呈现“正八字”是压力角偏小。出现这两种情况之一都得修磨剃齿刀的齿形。

网友:
打错了,正八字是压力角偏大,特此更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螺旋角呢?

网友:
第一步就是搬刀架对角,试剃工件,测齿向,齿向接近正常了,才能看齿形,因为齿向偏差过大反过来会影响齿形的。

网友:
学习了,多谢前辈!增长了不少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