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温度太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5):
最近给数控机床配了个液压站,具体情况是:泵用变量叶片泵,流量30升/分;电机2.2kw;四组回路,电磁阀通径6,中位O型;管长3米通径6接头处通径4;调定压力3MPa,冷却采用电机后端风冷,油箱60升。现在问题是温度太高,超过70度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管路通径太小吗?

网友(2011-03-24):
估计是管路细的原因

网友:
管径有点细,换粗一点的试一试呀

网友:
管径的问题,把管径放大即可
需要经过详细的计算和选型

网友:
估计是冷却装置有问题了

网友(2012-08-22):
管路太小,特别是接头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节流损失,你摸摸那个通经为4的接头是否比其他地方热,如果没有,看看是否有溢流损失。

网友:
发热就几个方面啊  首先考虑溢流的问题    之后是节流的问题      最后考虑冷却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