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套 三轴运动机构,结构件的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10-06-05):
现在要设计一套 三轴运动机构,类似于印刷机的。

考虑到减轻负载,降低电机功率,目前确定材料尽量选择铝合金。

通过咨询,目前了解到,大部分的运动机构,都是采用 LY12 (2A12) 铝合金,也有采用 7050等7系列的,也有的信息表明,6061等6系列的也可以做结构件。

现在在材料方面就比较困惑了,如果要采用 LY12 铝合金的话,价格会很贵,通过减轻材料质量来节约电机成本的同时,增加了材料成本;如果采用 7 系列的铝合金的话,价格方面倒是还过得去,但是,初步阶段,要用板材、棒材来搭建运动机构,就会导致零件数量比较多,加工成本比较高,所以,目前又有一个方案,就是采用6系列的硬态铝合金的型材来搭建,比如角铝、槽铝、工业铝型材等。

所以,在此,请教各位高手,采用6系列的铝合金型材来做运动机构,是否可以行得通?因为工业铝型材的材质一般都比较差,没有板材的质量好,但是零件数目能减少相当一部分,节约了不少的加工费。

希望各方面人士,帮忙提出一点建议与意见。。。谢谢了。。。

网友:
我们用6系列的做结构件 ,LY12 做运动件。但也要看机器结构,零部件大小,总之很复杂。

楼主:
看来解答的人很少了。。

现在初步决定,先用 6 系列的 板材和棒材来做,至于 角铝、槽铝 之类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
我知道有用铝合金的型材做机架的,重量比较轻,强度也比较大。
你可以到市场上问问。或者可以参考MISUMI的型材,各方面的参数他的比较全

网友(2012-11-10):
我现在做结构件都是先考虑用5056,材料大概是二十多/KG。

网友:
6061的看你自己 哪样用了 拉铝型 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