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xa在选择多个线时特别慢?

楼主(2010-06-05):
我用的是caxa2007R3,当我框选多个线时,被选的线总是慢慢的变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慢?我的电脑的配置也不低呀,运行sw2010都好好的。

网友:
检查下电脑吧,2007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
你只是CPU配置不低吧。
你用的什么显卡?

网友:
呵呵,你换2009吧,你的机子是双核吧。2007不支持双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