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钻孔小技巧

楼主(2010-06-05):
维修中常有一些断在孔内的螺丝需要取出来,但因环境不允许焊接,电火花等设备也没有(这类设备应该是绝大多数工厂都不会给维修工配备的),只能采取先用小钻头钻孔后,再用废丝锥或高速钢钢条磨成的斜四方体敲进去,用扳手旋出来。实际中常碰到断螺丝材质较硬或地方狭小手电钻无法加力,钻一会钻头刃带就磨损了,而且造成了孔面硬化。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钻心是钻销中工作负荷最大的部位,一旦钻心不能顺利钻削,原地打滑将造成刃带摩擦时间过长而磨损,这是可用样冲在中心砸出尽可能深的坑,再用手电钻钻削,因钻心部位是空的就可顺利钻过去,当小坑被钻完后再次用样冲敲击,反复做同样的动作,就可顺利钻出所需的孔。

网友:
有道理,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我学习呀。

网友(2010-07-05):
看来楼主的钳工基础比较扎实呀。
不过现在象这样的断螺丝取出工具,市场上比较多,
操作起来既方便又快捷。

网友(2010-08-12):
值得学习,还是自己有手艺好。市场上的工具局限性太大

网友(点评):
说的太对了。碰到硬度高一点的断头螺栓,工具就只能干瞪眼了!还是要自己手艺好才行

网友:
好手艺,值得学习。。。。。。。。。。。。

网友:
很受用的方法  楼主经验很老道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以后用的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方法的确不错。
再请问这位大侠,您能否说一说市场上现有的这些工具都有什么呢?烦劳您举几个例,说一说,让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好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先打个样冲眼拿小直径的钻头钻出小孔,再拿大点直径的钻头扩孔

网友(2010-12-01):
楼主总结的很不错啊。

网友:
很好的想法,学了一招,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可以
非常好  ................

网友(2011-03-07):
谢谢楼主了,楼主的方法可行。

网友:
我们采用地方法与你有些类似,先打小孔再用比螺丝小一号的内6角扳手冲6方直接拎下

网友:
我顶你个肺哟···········

网友:
学习了,可以用在工作中……骄傲一下,哈哈

网友:
经验
这就是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与大家分享经验,十分感谢!!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11-04-21):
呵呵 很不错的方法  。。。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在工作中也一直在用,那种市场上所谓的工具不实用。再说普通螺丝用高速钢钻头是打的动的,我碰到过的可能不锈钢螺丝难打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枪钻扩孔有点危险,得注意。

网友:
值得我学习呀。................

网友(2011-09-13):
谢谢分享,很有实际利用价值

网友:
很有经验楼主一定是一位专业i钳工。

网友:
谢LZ分享经验,改天试试

网友:
可以借鉴,谢谢楼主分享了哦

网友:
值得学习啊,有一次螺钉掳了费了好半天劲才弄出来,但是丝锥断到孔里怎么弄?

网友E:
还是有借鉴之处。熟能生巧还必须有耐性。

网友(2011-10-28):
能把断螺丝取出工具的原理介绍一下。

网友:
如果是5个的6个的小丝锥怎么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借鉴之处。熟能生巧还必须有耐性。

这种工具叫螺栓取出器,它是一个锥形的左旋螺纹,有着大小不同的规格.使用时根据螺纹的大小用电钻在螺栓上钻孔,然后选用合适规格的螺栓取出器反时针旋入孔中就可取出断螺丝了.

网友:
断头螺栓取出器能取岀拧紧力小的螺栓和有六角头(含平垫弹垫)螺栓和内六角螺栓是没问题,你想汽车柴油发动机螺栓有的拧紧力很大(气门缸盖紧固螺栓,曲轴紧固螺栓)。连续发热导致螺栓烧结(排气支管、增压器接口等),全天侯锈蚀螺栓(底盘构件),异体软硬不同(铸铁、铝、铜锌等,)螺栓强度高超过钻头的硬度!
取断王的经验是锈蚀的螺栓用百事可乐浇浸泡外加小锤敲打……
高強度螺栓用用合金钻头(自制,钻孔钻透)……
其余能钻透后用电磨夹住小于钻头的金刚石在钻孔内慢慢地磨……磨到露出螺纹时用小号螺丝刀通岀断点,然后用尖嘴钳夹住断往顺时方向旋转,这时你就看到出来的———弹簧!!

网友:
断头螺栓取出器能取岀拧紧力小的螺栓和有六角头(含平垫弹垫)螺栓和内六角螺栓是没问题,你想汽车柴油发动机螺栓有的拧紧力很大(气门缸盖紧固螺栓,曲轴紧固螺栓)。连续发热导致螺栓烧结(排气支管、增压器接口等),全天侯锈蚀螺栓(底盘构件),异体软硬不同(铸铁、铝、铜锌等,)螺栓强度高超过钻头的硬度!
取断王的经验是锈蚀的螺栓用百事可乐浇浸泡外加小锤敲打……
高強度螺栓用用合金钻头(自制,钻孔钻透)……
其余能钻透后用电磨夹住小于钻头的金刚石磨头(电动工具有售)在钻孔内慢慢地磨……磨到露出螺纹时用小号螺丝刀通岀断点,然后用尖嘴钳夹住断往顺时方向旋转,这时你就看到出来的———弹簧!!

网友:
这是经验谈嘛,值得学习,取断丝全是手工技术活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了 这个问题 方法差不多

网友:
嘿嘿,楼主说的不错,最近几天遇到这个问题,师父刚教了我

网友(2011-12-03):
经验之谈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们用扁凿一点一点退出来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楼主。

网友(2012-01-03):
我觉得学机修关键是看有没有悟性,应该也有天赋这一说吧。

网友:
好主意,又学了一招

网友:
大家都这么说我也顶一个吧

网友:
比较管用的办法,钻头要磨好!

网友(2012-02-03):
楼主果然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
很好 技巧挺完美的 但不知对锈死断丝效果如何

网友(2014-05-11):
      市场上有专门取断螺纹的,那工具我叫它反向丝锥。不过钻孔也没有那么麻烦吧?钻头磨好一点,特别是横刃一定要磨小。打好中心孔后一般都能直接钻到底啊。

网友:
简言之 就是敲敲 然后转转 转不动在敲 学习了

网友(2014-07-08):
方法实用,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2014-08-16):
取出断在孔里的螺栓,我一般也是钻小孔攻反丝。

网友(2014-10-16):
打孔的时候别就知道向里面钻,要多观察,钻头是否有切屑出来,没有出来就要注意,不能再往里面打了,重新磨钻头再打孔 ,要不然钻头会烧掉的。另外打孔的时候少许要加点冷却液!

网友:
方法很有新意,发表下个人意见。如果多用的做头横刃过大或过小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当钻头钻不下去时其实已经把材料相当于表面硬化了。而钻头也有退火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本人觉得应当用硬度比原先高一级的钻头来钻。否则即使用原来的钻头效果也不甚理想。

网友(2018-01-24):
谢谢分享,我们用手电钻钻比较硬的材料时都是先钻一小的,再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