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加工?是否有专用设备?

楼主(2010-06-05):
(图片)

网友:
找专门加工模具顶针的公司去做

楼主:
材料是直径7mm的Q235圆棒,要求直径10mm的圆球表面要光滑、无毛刺!
是不是用加热旋压这种方式加工?

网友:
去订根顶针回来,自己用单向冲子成型,修个圆弧砂轮搞定!不知楼主是不是加工模具的!这对加工模具的小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要批量加工的,我是说做一个专用的机构来加工,采用哪种方式好!

网友:
网上有个视屏是做的球形,不知道是怎么编的

网友:
有点像球头销,冷镦效率很高的,大批量的话就冷镦成型吧。

网友:
先加工长杆,然后加工右边半圆要留余量精车,然后装卡长杆边精车SR5球,最后把球面磨光。

网友:
传统的做法是靠模车或者铣床或者磨。。。。。。。。。。。

网友:
加工长杆,然后加工右边半圆要留余量精车,然后装卡长杆边精车SR5球,最后把球面磨光。

网友:
很简单的一件产品,很好加工.

网友:
我是专门搞专机设计制造的,如需要,可进一步详细交流,QQ:156405073

网友:
标准件,冷镦吧,直径成型

网友:
先加工长杆,然后加工右边半圆要留余量精车,然后装卡长杆边精车SR5球,最后把球面磨光

网友:
“材料是直径7mm的Q235圆棒,要求直径10mm的圆球表面要光滑、无毛刺!”
大批量生产采用冷镦成形,圆球表面精加工。

网友:
先加工圆杆,再加工圆球,办法是用仪表车,将刀架改成一带中心轴的刀架,车圆球效率很高的,如有条件,可到球阀加工厂去看一下,球阀的阀芯,就是用这种方法加工的。

楼主:
“材料是直径7mm的Q235圆棒,要求直径10mm的圆球表面要光滑、无毛刺!”
大批量生产采用冷镦成形,圆球表面 ...
引用 网友B:

    是大批量的生产,有没有一种专机,可以一步到位呢?圆球表面精加工又多了一道工艺,成本就增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件厂所使用的多工位冷镦机,很适合用来大批量加工此类零件。当然,模具需要另行设计。
原料是7毫米盘条,经校直送入冷镦机后,切断、粗镦、精镦、整形。无切削、无废料。
如果对于10毫米的圆球部位要求较高的话,则必须留出余量再行精加工。

网友:
用成型刀啊     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看图上是未注公差,可以采用铸造加工,只需做一个简单模具,就可成批加工。

网友:
数控车成活,,,,,,,,,,,,,,,,,,,,,,,,,,,,

网友:
批量的话,成型刀成本高,形状难控制,
冷镦+精车,都有自动化设备的,看你的量

网友(2010-11-11):
引用 楼主:
材料是直径7mm的Q235圆棒,要求直径10mm的圆球表面要光滑、无毛刺!
是不是用加热旋压这种方式加工?

请问LZ一下!这个热旋压是怎么个加工方法?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不出球头是否要精加工。我加工过这类工件。而且球头部分公差表面粗糙度都很高。冷墩后数控车加工球头很方便的。杆子部分直接拉制到尺寸要求。可以的话你把图纸发到我邮箱。panweizuo@163.com

网友:
16楼的正解,冷镦后必须还要精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