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中心,锻件直径20孔,切削工艺!

楼主(2010-06-06):
求助!锻件直径20孔,切削工艺!
140的中心距,10等分,20直径的孔!用19.5的普通合金钻头钻的 老是爆刃口! S850 F100走的! 求正确的切削参数!

网友:
锻件的主要材料成分有哪些?这走刀速度也不快,可以选择装可转位刀片的U钻。

网友:
为啥不用普通麻花钻,合金就那么好用?

网友:
我的意思也是用普通麻花钻,切削速度选20m左右,如钻头不耐用,可再降低钻数,只到能顺利加工为止。加工这种活,欲速则不达。

网友:
高钴钻头就好,锻件质量不均匀的,硬质合金钻头很容易爆掉的。高钴钻头S250-300  F50左右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参数不对,1、平面不能有断速,2、转速400,进给80,钻头带分削槽,还有后角取个12°左右,钻尖横刃2左右,
保证没问题

网友:
加工深度多少?怎么装夹的?刀具有涂层吗?

网友:
不清楚  帮LZ  你顶顶
只是好像是有公式的

网友:
转速高了,进给也快了。40Cr和45钢锻件,我们的20的孔不高于400转/分,进给60左右,普通麻花钻没有问题。为了高效,自己做的乞丐版多轴钻,速度不可调节。

网友:
现钻孔 在用铣刀扩下  应该可以

网友(2010-07-17):
用中心钻点孔,应该就不会爆刃了

网友:
铸造孔不能用钻头加工,用浅孔钻就能解决

网友:
这么大的孔感觉转速是不是高了点,进给也快了,而且LZ你装夹方向有没想过,夹的稳当点应该爆刃的几率低点吧,有些合金钻头确实没想的那么好,有些刃太锋利太薄,很容易爆的,要不就直接麻花钻,要不直接上好的钻头,再加个涂层,可以和刀具商讨论下,叫他们帮你选一种。

网友(2010-09-13):
电火花打掉就可以了,不管什么样丝攻断在什么样的孔里。

网友:
切削加工最常用的计算公式,  S=3.14*n*d